V-CUT槽和邮票孔

楼主:
谁能给讲讲V-CUT槽和邮票孔
好歹也10分呢,多讲讲谢谢。
谢谢。

网友A(2012-04-22):
都 是拼版的时候,两个板间为方便手工掰断尔搞的,建议你去SMT线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就是开槽还有和邮票个锯齿形的那个一样,是拼版用的

网友C:
V-槽 2块板子之间的槽 便于掰开板子
邮票孔,功能有二:
1 功能和V槽一样
2 你见过那种小模块吗?焊盘在板子四周的,smt的那种,这种就是邮票孔,兼做焊盘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那个邮票孔的可以发个图片什么的吗? 我真没看过。

网友C:
类似这种

网友D:
主板拼版里面,小板和小板之间需要筋连接,为了便于切割,筋上面会开一些小孔,类似于邮票边缘的那种孔,这就叫邮票孔。
如图示,形似邮票中分割的圆孔设计,其优点为强度较V-Cut好,又不像Tap需要Router设备裁切,可直接折断,但缺点是折断面不易控制精准,若距离线路过近,容易出现线路损伤,反而造成报废。
一般来说,PCB拼板可采用邮票孔技术或双面对刻V形槽的分割技术,在采用邮票孔时,应注意搭边应均匀分布在每块拼板的四周,以避免焊接时由于PCB板受力不均匀而导致变形。邮票孔的位置应靠近PCB板内侧,防止拼板分离后邮票孔处残留的毛刺影响客户的整机装配。采用双面V形槽时,V形槽的深度应控制在1/3左右(两边槽之和),要求刻槽尺寸精确,深度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