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BK显示偏移量公式???

楼主(2012-04-22):
我用下面这条语句显示出来的字对不上啊??
pos = ((High8bit-0xB0)*94+Low8bit-0xA1)*2*16 ;
求解释???
百度文库里是这样说的:GBK码对字库中偏移量的计算公式为:

  [(GBKH-0xB0)*0x5E+(GBKL-0xA1)]*(汉字离散后每个汉字点阵所占用的字节),但是有问题!求解释啊????

网友A:
这个没问题,汉字取模时要把xxA0 xxFF两个空的去掉。

如果保留了公式就是:
[(GBKH-0xB0)*96+(GBKL-0xA0)]*(汉字离散后每个汉字点阵所占用的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有两种公式吗?
GB2312的偏移量和GBK在字库中的偏移量不一样,具体多少啊?
好像还是不对!不过还是谢谢LS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