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延时启动

楼主(2012-04-22):
(图片)

网友:
如图是通过RC充电,控制MOS管延时软启动的电路。
我想问下在电容C100充完电之后,12V掉电,此时C1001端为正,2端为负,电容的放电回路是怎样的?

网友A:
通过D100和电源组成放电回路,迅速放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江大哥 你好,能不能帮忙描述一下电容放电的路径啊? 谢谢! 实在想不通电容上的电荷是怎样放电的

网友A:
电源在断电以后,就相当于12V端和GND端短路的东东了,二极管只是为了减少放电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江哥,我在图中标记了1、2、3、4、5的符号。电容的放电路径是不是:从C100的1端--gnd--到D100的5端--D100的6端--C100的2端? 谢谢!

网友B:
这么延时似乎有点不妙,
PMos管在线性区待的时间长,必须要深刻考虑mos管的功耗问题
弄不好会崩崩。

这个是正解。那些炸管的几乎都是这个

网友C:
二极管反向不是不导通的吗?
为什么会是“从C100的1端--gnd--到D100的5端--D100的6端--C100的2端”这个路径呢?

网友D:
大家注意,到掉电的时候,MOS还是导通的,主要通过MOS放电,问题关键是到了阀值电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