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面试试题

楼主(2012-04-22):
1、一个商人有5种型号的笔记本,8种型号的处理器,DVD-room和CD-room,问可以搭配出多少种不同的机型?
  2、一个软件工人从12点开始编程,他的编程速度是10行/minute,另一个工人从12:05开始编程,他的速度是11行/minute,问几点,他们写出的行数相同。
  3、两种溶液,一种纯度为20%,另一种纯度为60%,配成40升纯度为30%的溶液,问60%纯度的溶液需要多少?
  4、红、蓝两种墨水,红墨水是蓝墨水的两倍,现取走7/8的红墨水和11/12的蓝墨水,问剩下的墨水占原来的几分之几?

网友A:
看起来挺简单的,有陷阱还是咋的?

网友B:
1 5*8*2=80
2 11x=10x+10*5解得x=50,因此12:55相同
3 0.2*x+0.6*y=40*0.3,x+y=40,解得x=30,y=10,答案10
4.假定原先总共x,那么剩余1/8*2/3+1/12*1/3 =1/9

网友C:
第一题:
排列组合:5 * 8 * 2 = 80种

网友C:
第二题:
假设从12点开始写程序的那个程序员用了x分钟时间后和后面的那个人写的代码相同:那么
10 * x = 11 * (x - 5)
解方程的结果是x = 55,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到12点55分钟时写的代码行数相同。

网友C:
第三题:
假设需要60%纯度的溶液为x升,那么:
x * 60% + (40 - x) * 20% = 40 * 30%
解方程的结果是x = 10升

网友C:
第四题:
假设一开始红墨水的体积是2,那么蓝墨水的体积就是1
剩下的红墨水和蓝墨水的体积和为:2 - 2 * (7/8) + 1 - 1 *(11/12) = 1/3
则剩下的墨水占原来的 (1/3)/(2 + 1) = 1/9

网友D:
这面试题还是比较基础的

网友E:
比较简单哦。。

网友F:
这个面试能用笔算么~~心算的话我肯定玩不来

网友G:
不会算,面试什么职位啊?工资待遇多少?还考别的吗?

网友H:
:)这样的面试题我还么有遇到过

网友I:
这是招聘什么职位了?还是这是万能题?

网友J:
1 这个商人脑子进水了
2 10行/minute 这是人类能达到的吗?
3 直接加水稀释,不需要混合

网友K:
这样考是什么意图呢?高中生都能轻易做出。

网友L:
怎么今天都是面试题呢

网友M:
什么烂题。。。笔记本可以自己换cpu的? 那我是不是还可以同时装DVD-rom和CD-rom啊

网友N:
如果算出来了,估计就是个书呆吧

网友O:
第一题是18种。

网友P:
一个商人有5种型号的笔记本== 5种机型

网友Q:
一个商人有5种型号的笔记本== 5种机型
引用 网友P:

确实应该是这样。商品的型号和其主要特征应唯一对应。感觉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直白作答不知道行不行。
1 这个商人脑子进水了
2 10行/minute 这是人类能达到的吗?
3 直接加水稀释,不需要混合
引用 网友J:

这些答案也许更符合出题者的意图。

网友R:
不是很明白

网友S:
哈哈,21楼很吊

网友T:
面试什么职位的?

网友U:
估计是考快速思考能力

网友V:
刚没看下边各位大虾的解法,自己算了下,当然是列方程式求解的,还是费了点功夫的啊

网友W: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X:
很基础的题目

网友Y:
这面试题目水平不咋地

楼主:
没见过这样的面试试题

网友Z:
这是应聘软件工程师职位么?还需要这么多算法的啊

网友AA:
这面试的什么岗位

网友AB:
坑爹的面试题,只有那些外行招聘时才会出这些古怪的题目。其本意只不过是显示自己识别人才的能力,实际上对技术人员不管用。

网友AC:
一般人应该都会计算

网友X:
这种试题应该是考快速思考能力的

网友AD:
很面熟的试题,貌似以前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