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试试题

楼主(2012-04-22):
static num=0;
void fun()
{
num++;
foo();
printf("%d",num)

}
foo()
{
//这里代码不管
}
void main()
{
//......
}
fun函数与foo函数时在不同的两个文件里的
如何写main函数里面的内容让结果输出如下所示
num=1
num=2
num=5
num=4
num=3
num=6
num=7

网友A:
就一个循环就行了,有陷阱吗。。。。

网友B:
他既然没限制main怎么写,那你先调用两次fun输出num,如何再调用三次把结果放到一个栈中,再输出,最后再调用两次fun输出。

网友C:
    for (int i = 0; i < 7; i++)
    {
        printf("num=");
        fun();
        putchar('\n');
    }
我感觉因该说考你 static 关键字的文件作用域和生存周期.
当然, 也有其他方法. 说错拍拍哈!

网友D:
这个题的意思是考你是否理解:static变量在函数调用后可以保留值。

网友E:
这题我认为主要是考 static全局变量的作用域 它只作用于当前文件 其他文件extern是没用的

网友F:
等你进hw了后学习下hw的编程规范就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G:
只是面试题的话,就是考STATIC用法

网友H: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增加二个寄存器,按规则定.呵呵

网友I:
输出要求不是1254367么

网友C:
4# O狂且O 汗........我没好好看题! 对不起!! :L

网友J:
比较基础

网友K:
华为海可以啊

网友L:
看来华为的最近挖墙角的很频繁的啊,我上午接到一个华为的电话,就直接的给拒绝了啊。。

网友L:
呵呵,不是我高傲撒的,我知道自己现在几斤几两,还没到那个程度,华为的高待遇撒的我是很向往的啊,到了一定的程度还是想过去打打酱油的啊

网友M:
应该是考基础知识

网友J:
这笔试题目似乎简单了点

网友E:
应该是考static全局变量的作用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