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滤波电路

楼主(2012-04-22):
请问上图红框部分的电路是派什么用处?红框电路的输入是280kHz的PWM波,那么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是怎么样的?

网友A:
红框部分应该是个低通滤波器吧,不过这样用衰减很大的

网友A:
由于图中串了个C2,直流成份可能过不去了.那这个低通滤波器只能起把280kHz的PWM波变正弦波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么电流呢

网友B:
可能是做D/AC用的

网友C:
这是一个带通滤波器, -3dB带宽受负载影响很大, 在10K-100K. 分别为4-30khz, 0.5-24khz, 即然是PWM, 那么基波是否为音频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蚂蚁,资料上也是写带通滤波器。下图是频率响应。

资料中这样描述这个带通滤波器:
A quick thrown-together bandpass filter is shown in the schematic. The base frequency is not in the middle of the filter response , but the filter suffices because we only care about eliminating DC and the higher harmonics, and attenuating the generated frequency to match the original chirp. At 276khz, the filter attenuates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to 186mVp-p, and the 3rd harmonic is down at 24mVp-p which is sufficient for my purposes.

再请问一下,这个带通滤波器的输出电流是怎么样的?因为最终目的是产生280kHz的电流,是不是把280kHz的PWM波通过滤波器偶合成280kHz的电流?

网友D:
无源滤波器这个可以用仿真软件搞。

网友E:
这是信号源,没有电流的---很小,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