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99 怎么画矩形过孔啊?

楼主(2012-04-22):
求指导,protell99能画矩形过孔吗?

网友A:
好像不能,到现在为止我就不能,我用AD6以后的版本

网友B:
99SE画不了矩形过孔

网友C:
这个不可以

楼主:
现在焊盘上面要打矩形孔,用的99,没有其它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D:
keepout 层画个外框,外框边上再画个焊盘 不过实际做出来,内四角是有一定的圆弧的 总体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E:
解决圆弧办法就是在四个角为圆心钻小孔

网友F:
主要是你能画,但是人家没方形钻头呀

网友E:
LS的没明白我的意思;P

网友G:
6楼的方法。

网友H:
在KEEPOUT层里画一个矩形,但别人能不能加工出来是个问题

网友I:
用AD9吧,与99的用法差不多,但功能强大多了。

网友J:
话说作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不过我画出来的怎么跟你的不一样啊,在矩形框外做一个焊盘,把矩形给挡住了。

楼主:
6# jjjyufan 复制搜索

复制搜索
你好,我想问下外面焊盘上面的数字1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K(2013-05-10):
引用 楼主:
6# jjjyufan
谢谢,不过我画出来的怎么跟你的不一样啊,在矩形框外做一个焊盘,把矩形给挡住了。 ...

请问  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  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

做一个封装,先用keepoutlay 层画出矩形的轮廓。盘要做大,就在矩形旁边加上多大的焊盘就好了。

网友L:
protel画过孔时有3个可选择,round,rectangle,octagonal;呵呵,要是画出个矩形过孔,也没有这样的工艺能做出来啊?呵呵

网友M(2013-09-10):
这个到底咋画,还是不会?我用AD9画,矩形过孔,参考上面的说法,在keepout层外面添加焊盘,怎么感觉得添加4个焊盘,而不是上面所说的一个焊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