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来控制LED,请问这个电路可以实现么?

楼主(2012-04-22):
电阻设置多少,能使LED通过500mA的电流 PWM 输出方波高电平5V,来控制LED亮,要求LED导通时的电流是500mA,求解,谢谢!

网友A:
你的pwm怎么幅度是变化的?

可以给我发短消息讨论

网友B:
如果目的只是控制亮度的话,直接接上去,数字化驱动就Ok了,实在要做模拟电流控制再考虑DA化

网友C:
得改变占空比了。要使3点的平均电压为0.135V占空比大约在1:3吧,设细算试下看

网友D:
不懂模拟电路的表示:直接数字搞 没问题的 三极管都可以不加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不是很懂。如果我串联2个1w的LED的呢?数字怎么调?谢谢!

网友E:
PWM通过滤波提取直流分量,调整PWM的占空比可以得到不同的直流电压,这个电压可以计算得到。或者固定一个占空比,然后通过滤波提取直流分量,再经过DA来控制电流的大小

网友A: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第一种方法既然这样用,那为啥还要pwm啊,直接输出模拟量不就行了?

你说的第2种方法,和第一种方法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如果目的只是控制亮度的话,直接接上去,数字化驱动就Ok了,实在要做模拟电流控制再考虑DA化
引用 网友B:

那我要控制2个1w的LED呢?电路怎么设计,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