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枚举求解

楼主(2012-04-22):
各位大神,请教问题,我刚接触USB接口,用的是STM32 USB的,我的疑问是:在USB枚举过程中,对于那些比如:设备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
像这段代码:
const uint8_t CustomHID_DeviceDescriptor[CUSTOMHID_SIZ_DEVICE_DESC] =
  {
    0x12,                       /*bLength *///设备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设备描述符类型编号*/
    0x00,                       /*bcdUSB USB版本号*/
    0x02,
    0x00,                       /*bDeviceClass USB 分配的设备类代码*/
    0x00,                       /*bDeviceSubClass USB分配的子类代码*/
    0x00,                       /*bDeviceProtocol USB分配的设备协议代码*/
    0x40,                       /*bMaxPacketSize40 端点0 的最大包的大小*/
    0x83,                       /*idVendor (0x0483)  厂商编号*/
    0x04,
    0x50,                       /*idProduct = 0x5750 产品编号*/
    0x57,
    0x00,                       /*bcdDevice rel. 2.00设备出厂编号*/
    0x02,
    1,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manufacturer描述厂商字符串的索引 */
    2,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product描述产品字符串的索引*/
    3,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device serial number 描述设备序列号字符串的索引*/
    0x01                        /*bNumConfigurations可能配置的数量*/
  } 它是如何传输的,是通过什么,我在仿真的时候,跟踪不到,求解

网友A:
他是你接通USB线后,计算机给USB设备发送获取描述符指令后,设备通过USB接口发送给计算机的

网友B:
2楼说错啦别误人子弟,接口不能传数据,是用端点传数据给USB主机的,楼主刚接触USB先去看一下USB 通信协议的资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C:
设备描述符,属于控制传输,用端点0传输。应该能跟到,打个断点直接看BUFF数据。

网友D(2013-05-08):
枚举是一个主机检测设备的一个过程,是跟踪不到的,用BUS bound可以看到过程
下面是USB设备枚举的过程:
1. 主机发起第一个控制传输(获取设备描述):
(1)主机SETUP包(发往地址0端点0)、主机数据包(请求设备描述符)、设备握手包ACK。
设备产生端点0数据输出中断,固件程序要根据数据包中的主机要求做好准备,这里是在端点0输入缓冲区准备好设备描述符。
(2)数据过程,主机先发一个IN令牌包、设备发一个数据包(这个数据已经准备好,SIE收到IN令牌后,直接送到总线上,用户此时不干预)、主机发ACK包。
此时SIE产生端点0数据输入中断,表明主机已经取走了设备所准备的数据,用户也可以在该中断处理程序中作自己的处理。(如清理操作等)
此时,主机只接受一次数据,最少8个字节。如果用户数据没有发完,又在控制端点输入缓冲区,准备了数据,主机也不理会。
(3)状态过程:主机发OUT包(通知设备要输出)、主机发0字节状态数据包(这个是0字节,表明自己收到设备描述符)、设备发握手ACK包。
此时设备不会产生端点0数据输出中断,此时没有数据。

2、枚举过程中,第二个来回:设置地址。
第一个来回成功以后,主机再次复位总线。进入地址设置控制传输阶段。
(1)主机SETUP包(发往地址0端点0)、主机数据包(请求设置地址)、设备握手包ACK。所以SETUP包后面都会跟一个表明主机SETUP目的的数据包,要么GET,要么SET。
设备产生端点0数据输出中断,固件程序要根据数据包中的主机要求做好准备,这里是在根据主机发来的地址写入自己的地址控制寄存器。
(2)数据过程,本次传输没有数据。
(3)状态过程:主机发IN包(通知设备要返回数据)、设备发0字节状态数据包(表明地址设置已经成功)、主机发握手ACK包(地址设置已经生效)。
此时设备不会产生端点0数据输入中断,此时没有数据。

3、枚举过程中,第三个来回:主机使用新地址获取完整的设备描述符。
主机采用新地址发起第一个控制传输:
(1)主机SETUP包(发往新的地址端点0)、主机数据包(请求设备描述符)、设备握手包ACK。
设备产生端点0数据输出中断,固件程序要根据数据包中的主机要求做好准备,这里是在端点0输入缓冲区准备好设备描述符。
(2)数据过程,主机先发一个IN令牌包、设备发一个数据包(这个数据已经准备好,SIE收到IN令牌后,直接送到总线上,用户此时不干预)、主机发ACK包。
此时SIE产生端点0数据输入中断,表明主机已经取走了设备所准备的数据,用户可以该中断处理程序中要做如下处理:如果一次没有将描述符送完,要再次将剩下的内容填充端点0输入缓冲区。
第二次数据传输:主机再发一个IN令牌包、设备发一个数据包、主机发ACK包。
此时SIE再次产生端点0数据输入中断,如果数据已经发完了。这里就不处理了。进入状态过程。
(3)状态过程:主机发OUT包(通知设备要输出)、主机发0字节状态数据包(表明自己收到设备描述符)、设备发握手ACK包。

网友E:
keil断点设得正确就看到,你要跟踪中断服务程序,枚举过程都是控制断点在usb中断服务程序里进行的。
这是中断入口
/**
* @brief  STM32_USBF_OTG_ISR_Handler
*         handles all USB Interrupts
* @param  pdev: device instance
* @retval status
*/                //call  usb 中断请求 2
uint32_t USBD_OTG_ISR_Handler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

根据自己的程序,顺藤摸瓜下去---------。

当然用“USBlyzer.”或者“BUS bound”或者“USB Monitor”更加方便。

网友F(2015-02-02):
引用 网友D:
枚举是一个主机检测设备的一个过程,是跟踪不到的,用BUS bound可以看到过程
下面是USB设备枚举的过程:
1 ...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