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关时钟的。

楼主(2012-04-22):
我用主芯片sy89429设计了一个时钟板,测得电流过大是怎么一回事,还有就是测得的波形为什么有二次谐波?下面是测得的波形图。谢谢!!

网友A:
楼主把你的时钟板电路图贴出来才好分析。 还有是什么电流大? 是合成器的供电电流大吗?

楼主:

补充的电路图

楼主:
首先表示谢意!是合成器的电流大,我附了电路,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时钟信号能看到高次谐波,那才是正确的。这个波形可能反射比较大,在源端穿个小电阻,就会更漂亮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