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精密整理半波 细节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4-22):
这问题很纠结人的,懂得高手请教教我啊,

网友A:
你用的单电源?现在正半周实测是多少

网友B:
你用的单电源?现在正半周实测是多少
引用 网友A:

。。。。。

网友A:
建议楼主二极管用肖特基的管子,并在D1上并个47P左右的电容。
如果输入频率高的话要用带宽高的运放

楼主:
3# MCU52                      纯仿真,没有做实物,仿真软件是proteu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的我试过了,并上电容后,启动的时候波形会比较好看,但一会时间过去后,失真的量还是跟没有并的一样

网友C:
仿真时把U4加上电源,ua741最好最好用双电源,这个图是没有问题的,我以前用pspice仿真过。

网友D:
换仿真软件,proteus只能做做数字电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