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T1043在电路中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04-22):
本人刚接触电路,望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A:
开关打在左侧时,输入端的差分电压对Cs充电,然后开关打到右侧,电容一端接地,另一端把保持的差分电压通过运放放大,结果就是实现了差分信号转单端信号。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只与输入的差模信号相同与共模信号无关,因此CMR可以很高。

网友B:
放大、增加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