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姚变芯,整煞我这苦逼电工。

楼主(2012-04-22):
俺向来身体力行环保的生活方式,崇尚以算法来实现奇思妙想,这样才大隐隐于市。但最近却给老姚闷死于市。
2010年,用老姚的11F04E SOP-16做DMX512解码LED驱动,性能非常好。四个中断齐齐上阵,去冗余、巧同步、更有混合编程、凹凸有致,都有点佩服自己了。但最近为一客户做护栏管方案,将程序增加通道,移植到SOP-20上,悲催了,灯光花枝乱颤,好似地动山摇。当然,反复自查改正是苦逼电工的一贯做法。最后,也越来越有信心怀疑MCU有BUG。没人付钱,我是不准备说这个BUG的具体内容了。发发牢骚,还得出结论: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有必要理解这点。

网友A:
有这么大的利润空间,为啥不能选个性能裕量充足点的MCU呢……

网友B:
同意 2楼观点,玩老姚的东东,LZ这是自讨苦吃~~~

网友C:
有BUG是正常,国人做东西就是这样,比如,你写程序之前会不会考虑各种极端,各种组合。想得非常完美才去做呢,简单的东西是可行,复杂东西头脑都要想爆,甚至都不再想做了。

网友D:
老妖是个虾米东东?

网友E:
也非绝对,老姚的芯片抗干扰能力还是不错的。
起先用NXP,ATMEL等都无法消除被干扰,单片机经常被复位。
换了STC,干扰问题解决,在此感谢老姚了。
设计中,芯片的增强、时尚等功能,要酌情考虑使用,要对芯片版本更改、移植等情况有所估量。

网友F:
中颖的MCU,抗干扰能力还是不错的。

LZ有机会试试,稳定性也好~~~

网友G:
其实 不同IO口的配置本身就有可能不同,也不一定是BUG
  先找到问题,然后GAMEOVER他

网友H:
有BUG是正常,国人做东西就是这样,比如,你写程序之前会不会考虑各种极端,各种组合。想得非常完美才去做呢,简单的东西是可行,复杂东西头脑都要想爆,甚至都不再想做了。 ...
引用 网友C:

4楼的,难道老外的东西就没有bug了?

网友I:
嘿嘿。不少人都发现KEIL, windows, C, C++的bug的。恭喜LZ!

网友C:
4楼的,难道老外的东西就没有bug了?
引用 网友H:

帮老外测bug的是台湾人.....稳定了才进中国

网友J:
总有被BUG的时候!

网友K:
坦白说,中颖的IC我用的那款是不稳定的,用STC倒是可以稳定工作,应该是各有所长,什么东西都有缺陷,如果真有问题就说明下,不要让别人也掉坑里

网友(2013-03-28):
引用 网友H:
4楼的,难道老外的东西就没有bug了?

人家才考 80分啊,也没满分啊,所以我们考30分也没关系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