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计时

楼主(2012-04-22):
(无正文)

楼主:
谁会啊,帮帮忙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从你发送出脉冲开始计时,然后用中断接收回波,这2个信号直接的时间长度,可以用timer的TAR计算出,然后根据主频来算出时间,

网友C:
补充下4楼的大侠啊, 是的,主要是要用到定时器的捕获功能的啊,在发出脉冲时将timer的TAR值计录一下,然后捕获到回波后,在将此事TAR值记录一下,前后两次的时间差自然就会有了啊

网友C:
哦,不过计算这个时间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啊,TAR自动记到65535(16位单片机)就会开始从0开始重新计数的,一定要注意在接收到回波之前TAR有没有跳变的,这个是可以通过Timer的相关寄存器的相关位检查的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