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自唤醒AWU问题,求高人帮忙~

楼主(2012-04-23):
我想设置一个3s的自唤醒,根据数据手册,我这样设置
AWU_CSR|=1<<0;
AWU_APR=0x0e; //1110
AWU_TBR=0x2f; //47
AWU_CSR|=1<<4;    //ENABLE AWU
实际结果是8s左右的自唤醒,我觉得应该是LSI没有通过TIM3精确测量的原因,我想知道通过定时器的输入捕捉中断来测量LSI的时钟频率的具体方法是什么,新手求助~~~~~

网友A(2013-04-28):
你的AWU_TBR设置成0x2f,不是如你注释的47。因为AWU_TBR寄存器低四位有效,为1111时,代表:30x2^11*APRDIV/fLS,如果LSI=128K,设置唤醒间隔应该是7.5S

网友B(2015-03-13):
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