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谐波含量的测量???

楼主(2012-04-23):
有谁知道电网谐波含量的测量方法?(不试用测试谐波含量的仪器)比如用示波器等等。

网友A:
示波器是时域测量仪器,只能根据其所显示的波形是否奇形(偏离简谐波)来粗略判断大致是否有明显的谐波,无法“测量”。

网友B:
用电能质量分析仪或者频谱分析仪可以测量!!

网友C:
示波器有FFT分析

网友A:
示波器有FFT分析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是狭义的“示波器”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现在数字示波器的功能还是很多的,不然没有竞争力啊。

网友D:
楼主说的我看有点自相矛盾,又不想用测试谐波含量的仪器,又想用仪器去测量.你是不是想通过计算间接测量?

网友E:
我们就有直接测量谐波的显示仪表,价格也不贵的。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F:
1,电网谐波一般指电流谐波,电压的并不大;先用小电阻对电流取样,通过一个大电阻R得到信号源;弄一个阻抗也为R、截止频率106Hz的高通滤波器,输出也挂R为负载,滤掉50Hz基波,让2次以上谐波分量通过,用交流毫伏表测量滤波器前后的电压有效值进行计算。其实,2次谐波很少,3次为主,要对50Hz有40dB的衰减量(1%精度)并不难,失真仪里的3-4级基波陷波器,对基波的衰减达到100-120dB
2,懒的话,搭一块A9,直接把电流取样信号送到ADC,让程序员去磨脑筋,你一边喝茶等结果。

网友G:
TO 蚂蚁:A9 是 神马?

网友F:
ARM9。我们公司已经有了,下一步是双核A9。俺正在为管脚定义,封装布局伤脑筋

网友H:
谐波测量,俺做过很多。 采样电流电压, 然后做 dft 或 fft, 可以得到谐波。

网友I:
国外有行业专用仪器。应该是FFT测量。

网友J:
1.谐波测量除了频谱分析技术外,还可采用锁相检测技术,可参见本人2010年在“电测与仪表”发表的**。
2.实际工程中,谐波次数越高,分量越小,按混合信号峰值所取的单一量程,分辨率有限,高次谐波测量精度差。高精度谐波测量,需要多频滤波器和动态增益放大器。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勿需多频滤波器, 音响行业的失真度测试仪, 全只用多级陷波器对基波进行陷波,谐波“完全无损”(实际上低次谐波有近1dB的衰减)输出后,取输出/输入电平。
20年前做Hi-Fi的工厂有许多价格仅两三千块的失真测试仪,完全用硬件实现的,最小档满量程至少可以到0.01%, 最小测量启动点可达0.0001%

网友K:
只用示波器难点.起马要在示波器的探头上接个如LC的外置无源回路(谐振在50Hz的2,3,4,5,6.....的倍频上,来进行)

网友L:
怎么这么多的谐波帖子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F:
只用示波器难点.起马要在示波器的探头上接个如LC的外置无源回路(谐振在50Hz的2,3,4,5,6.....的倍频上,来进行)
引用 网友K:

那个仪表厂要这么玩就死定了。电网质量分析需要测量到50次谐波,看你怎么玩?

硬件方法,简单可靠的就是对基频进行陷波

网友M:
蚂蚁。。。。
ARM9可不能简称A9
因为
ARM公司从ARM11之后
重新更改了命名方式
分为
A
R
M
3个系列了,其中 A8 、A9已经在市面上可以常见了
M0 M3 M4等等,坛子里也常有
R系列,俺还没见过,据说是给航空航天等,实时性要求极高的场合用的

网友F:
那么是俺理解错了,谢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