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检测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2-04-23):
这几天在研读PCB设计规范的东东,有很多提到说为进行ICT测试每个网络都要有测试点(Test Point),我在想这个ICT测试是不是完成元件焊接之后的?因为飞针测试的话,不用加测试点就可以吧?因为每个网络都有焊盘、过孔
我检索了下,PCB测试方面相关的有通用测试、飞针测试、专用测试,还有这个ICT测试,百度给我的很多都是广告,觉得还是来这里,请前辈给普及下这方面的知识,不胜感激~~:loveliness:

网友A:
ICT测试是在元件焊接完成之后进行的测试,一般指对产品进行性能方面的测试,避免连接线之类的繁琐操作.

网友B:
以前我们公司做过飞针测试,主要就是针对有没有线没连上的

网友C:
板子的面积没法确保每一个网络都加测试点,只是在功能输入输出等关键网络进行测试,没有必要对功能实现的中间线路网络进行测试。只要最终功能输出网络信号正确就基本能判断是否合格。

楼主:
谢谢以上诸位: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