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1259操作问题

楼主(2012-04-23):
用SPI口操作ADS1259时,初始化写操作正确,但是在用读寄存器命令读时,是从第三个寄存器开始读,而且第一次发读命令,读不上来数据,第二次发读命令时,才能读到数据。求TI技术人员支持。

网友A:
希望问题解决后,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
读取操作方法是否正确?如下
RREG: Read from Registers
Description: These opcode bytes read register data. The Register Read command is a two-byte opcode
followed by the output of the register data. The first byte contains the command opcode and the register address.
The second byte of the opcode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registers to read – 1.
First opcode byte: 0010 rrrr, where rrrr is the starting register address.
Second opcode byte: 0000 nnnn, where nnnn is the number of registers to read.
The 17th SCLK rising edge of the operation clocks out the MSB of the first register

网友B:
下面是一个列子

楼主:
是CPU的SPI的操作问题。

网友C:
不知道读不出来数据是指寄存器设置值还是ADC转换输出的数据,若是后者,需要判断DRDY low, 再去读。

网友D:
太好了,可以偷学了。:P

楼主:
是指读不出AD转换结果,我已经判断了DRDY LOW,然后再去读的,我用示波器观察过,START命令,波形正确,DRDY也变化,但是在发送了RDATA命令后,DOUT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C:
原理图贴上来看一下。要避免输入过载。当DRDY low, data read 必须在20 个fclk 循环内完成。

楼主:
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现在目标是怎么样使性能得到最优

网友E(2012-08-31):
楼主能否公布一下解决方法,本人也遇到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E:
又仔细看了一下手册,发现自己**了,把full-scale calibration 寄存器设置成0了。呵呵!

网友F(2015-06-16):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现在目标是怎么样使性能得到最优

楼主能发一份ADS1259的原理图和程序么?我最近也在学。等你的帮忙,谢谢!he0018@qq.com  谢谢

网友G(2016-12-07):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需要读两次,求助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发一份ADS1259的原理图和程序么?我最近也在学。等你的帮忙,谢谢!  谢谢 ...

求助,还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