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错误 请教知道

楼主(2012-04-23):
new.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assert_failed (referred from misc.o).
那位大虾知道是什么原因不 怎么改?

楼主:
解决了 :D

网友A:
这么快啊,LZ解决问题能力很强啊:lol

楼主:
也是在别人的指导下解决的 :D

网友B(2012-12-09):
LZ可以把解决过程写出来啊,以后肯定还有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比如我:lol

网友C(2014-05-18):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说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