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整流能用1N4007代替SR160不?

楼主(2012-04-23):
各位指教啊,刚接触,不懂,原来是SR160换成1N4007了。发热有点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DCDC用于低边开关的二极管最好还是选个导通压降低点的
发热大可以算下  二极管上的功率情况

网友B:
不能替换

回复 楼主:
1N4007是工频整流管,反向恢复时间太慢

楼主:
非常感谢二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