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一低电压工作的时钟脉冲电路

楼主(2012-04-23):
手头上有一款芯片需要一个外部晶振才能正常启动工作,所以要找到一款能工作在1.2伏的低功耗晶振,或是利用能工作在1.2伏左右的施密特门电路支撑的时钟脉冲产生电路,能达到2-5MHz即可,并且不需要多准确。
我找了半个月 工作在1.5V以下的晶振都得自己开模做,那样太贵了。有考虑过用升压芯片,那样以来成本有点高了。
  群里的朋友有没有其他方案提供,多谢了!!

楼主:
没有一个回复啊?

网友A:
看这个行不行。

楼主:
兴奋了!  那个晶振是几M的啊

网友A:
晶振是5MHz的。

楼主:
好的,万分感谢。 我去试试看

楼主:
手头上没有这个两个电感。 电感可以用10U的不?

网友A:
不能。L1+ L2 应该为 33uH。如果L1为10uH,则L2应该23uH。以此类推。

楼主:
如果没有33U 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振荡输出幅度较小。或者无法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搭电路测试了下,有5M的输出了,只是输出的是馒头波形,相当于正选拔饱和失真一样,这种情况可以解决吗? 可以像解决正玄波饱和失真调低静态工作电流Ib吗?

网友A:
回LS:
目前我只想到用提高VCC电压的办法来解决馒头波形的问题。

网友B:
xmar这个电路是名称叫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射极输出跟输入同相,饱和失真,提高VCC饱和失真不更严重吗?
能不能调节偏置电阻,使基极电流减小来防止饱和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如果想换个4M的晶振,是他输出4M的频率,有没有办法啊? 需要修改哪呢?

网友A:
回13楼:这个电路是哈托莱振荡器的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