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菜单C语言怎么写好,结构体,指针》??

楼主(2012-04-23):
数码管菜单C语言怎么写好,结构体,指针》??,回答者加上点代码最好

网友A:
使用结构体

//--------按键索引
//const KeyFuncStruct KeyTab[]=
KeyFuncStruct KeyTab[]=
{

//    |---------------------------------> Index
//    |  |------------------------------> Esc
//    |  |  |---------------------------> Enter
//    |  |  |  |------------------------> Up
//    |  |  |  |  |---------------------> Down
//           |        |  |  |         |------------------> quit //quit为ECS长击的键值
//    |  |  |  |  |  |   |--------------> 功能函数

        { 0, 0, 0, 0, 0, 0,(nop)},  //空函数
        { 1, 2, 3, 4, 5, 6,(DisMenu_InPut_dataInit)}, //数字动态输入
        { 2, 2, 2, 2, 2,TOPMENUADD,(DisMenu_InPut_dataEsc)},
        { 3, 3, 3, 3, 3,TOPMENUADD,(DisMenu_InPut_dataEnter)},
        { 4, 4, 4, 4, 4,TOPMENUADD,(DisMenu_InPut_dataUp)},
        { 5, 5, 5, 5, 5,TOPMENUADD,(DisMenu_InPut_dataDown)},
        { 6, 6, 6, 6, 6,TOPMENUADD,(DisMenu_InPut_dataQuit)},

        { 7, 0, 3, 4, 5,6,(DisMenu_InPut_zifuInit)}, //字符动态输入 ENTER UP DOWN QUIT与数字动态输入共用

        { 8, 0, 0, 0, 0, 0,(DisMenuKaiJiInit)}, //开机画面

        { 9, 0,12, 0, 0, 0,(DisMenuTopInit)}, //-顶层 测量界面

        {10, 0,11, 5, 4,TOPMENUADD,(nop)}, //一般操作界面
        {11,11,11,11,11,TOPMENUADD,(nop)},

        {12,TOPMENUADD,13, 0, 0,TOPMENUADD,(DisMenuPcodeInit)}, //PCODE
        {13,13,13,13,13,TOPMENUADD,(DisMenuPcodeEnter)},

        {14, 0,15, 5, 4,TOPMENUADD,(DisMenuJiaobiaoInit)}, //jiaoboai
        {15,15,15,15,15,TOPMENUADD,(DisMenuJiaobiaoEnter)},

        {16, 0,17, 5, 4,TOPMENUADD,(DisMenuInputSetInit)}, //INPUTSET
        {17,17,17,17,17,TOPMENUADD,(DisMenuInputSetEnter)},

        {18, 0,19, 0, 0,JIAOBIAOADD,(DisMenuJiaobiao_display_Init)}, //DisMenuJiaobiao_display_Init
        {19,19,19,19,19,TOPMENUADD,(DisMenuJiaobiao_display_Enter)},

};

网友B(2013-03-11):
引用 网友A:
使用结构体

//--------按键索引

lhkjg老兄,能不能再讲讲这个结构体怎么用?

网友C:
用结构体建表格,结构体指针访问,或者组成链表更易于访问,顺着这个思路走,菜单很轻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结构体建表格,结构体指针访问,或者组成链表更易于访问,顺着这个思路走,菜单很轻松 ...

还是不明白,能不能给举个简单的例子了?

网友C:
百度一下菜单通用构架。很多种菜单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结构体

//--------按键索引

怎么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用呢?

我上面不是给你例程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不是给你例程了吗?

我是不知道怎么使用哪个结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