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04-23):
LM358,STC12C5A08AD

1.左图能检测到2.57V电压,
右图检测到的电压为-0.2V左右,R5对地电阻引起了什么变化?
2.R3的用处,不接是否可以

网友A:
你的跨阻接4脚,我觉得不对,应该没有这样的用法。左右不同是因为负电压提供电流太小。

网友B:
电路不对

网友C:
R5起到噪波电压吸收的作用,R3电阻是平衡电阻,为了保证输入阻抗匹配一般需要配合适的电阻,其目的是为了减小输入电流失调,原则上同相端电阻等于接反相端那两个电阻的并联值。实际应用中,由于闭环的结果,尤其在深负反馈条件下,失调在输出端并不明显,失调不是主要矛盾时,同相接地电阻常省去。从运放工作在最好状态的意义出发,还是要那个电阻。同相接地电阻只对双极运放有作用,对MOS 型的运放没意义。
接地输入端接电阻:阻抗对称,匹配。高频必须用。阻值R3=R2//R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学习了。谢谢。

噪波电压吸收这个概念还是不太懂,是不是就是滤除电压噪声,比如一些干扰形成的电压尖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图是监测-5V的电路,我的接法,

你的接法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