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ISE运行过程

楼主(2012-04-23):
小弟用FPGA也用了一些时间了,但是ISE运行过程还是不甚理解,特来请教。
假设输入源文件是HDL文件,那么ISE的运行过程主要是以下几个步骤:

1、Synthesize。综合以后生成的就为网表文件。这个文件只是一个电路的雏形,这步完成以后你可以看到RTL(寄存器传输级)电路。也可以看到technology 电路。这两张图片是对网表的一种直观的显示。也就是综合器最后综合出了你的逻辑电路,放在网表文件中。 注意:到网表层时,你的HDL语言已经无用,这个时候需要用综合器生成的网表文件来做下面的步骤。也就是说,你的语言已经转化成电路了!网表文件后缀名是什么,NGC、EDIF?

2、Implement Design
     1)、Translate。不知道是完成什么工作。
     2)、Map。不知道是完成什么工作。
     3)、Place & Route。个人理解是放置inst,并且连线。

3、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这个就是用来生成bit文件。

红色部分是我的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1,Synthesize,HDL 到RTL

2、Implement Design
     1)、Translate。将RTL解析成相应的底层器件。
     2)、Map。将底层器件按放到相应的位置上。(类PCB的布局)
     3)、Place & Route。将放好的器件,连线。(类PCB的布线)

3、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生成下相的下载.bit或.bin文件。

每个步骤都有相应的属性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长见识了,谢谢LS!

网友B:
天,又被贝壳抢先了。贝壳总是抢我的分数。

网友B:
还我分数~

网友C:
讲的很细致,
向大家学习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乱说。。。

Synthesis : 将代码编译成逻辑级别网表
Translate : 将所有网表整合在一起
Map : 将逻辑级别的网表映射到物理单元中
Place : 将映射到物理单元的逻辑,摆放在实际的物理单元中
Route : 把实际的物理单元连接起来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嘻嘻,差不多的意思吗
你说的用了更多的专业词的哈,咱普通人,用些一般词表达下,嘻嘻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嘻嘻,差不多的意思吗
你说的用了更多的专业词的哈,咱普通人,用些一般词表达下,嘻嘻
引用 网友A:

对氧气要好一点。哈哈。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用的也是口水话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不是好点,猴哥,是包容些。。。。
嘿嘿!

网友E:
分真高啊。什么时候才不需要验证码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用的也是口水话啊:)
引用 网友D:
氧气哥喜欢你,口水都流出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不是好点,猴哥,是包容些。。。。
嘿嘿!
引用 网友D:
我是爱氧气哥的。

网友B:
分真高啊。什么时候才不需要验证码啊?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嘻嘻,向前辈学习,:P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猴哥说的我都不好意了,:$
嘻嘻,

网友D:
回复 网友B:

靠,猴哥,你是基友,俺可不是啊~~
小心腐女~~ 嘿嘿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乱说。。。

Synthesis : 将代码编译成逻辑级别网表
Translate : 将所有网表整合在一起
Map : 将逻辑级别的网表映射到物理单元中
Place : 将映射到物理单元的逻辑,摆放在实际的物理单元中
Ro ...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的比较靠谱。

网友G:
贝壳和氧气说的都差不多啦,其实就是设计流程中每个步骤的含义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