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mic居然无法编译出BCPL汇编指令

楼主(2012-04-23):
GPIOx->ODR|=GPIO_PIN_x可以编译出BSET原子操作指令,
同样GPIOx->ODR&=~GPIO_PIN_x也可以编译出BRES原子操作指令,
但是GPIOx->ODR^=GPIO_PIN_x居然无法编译出BCPL指令。优化开到最大也没用,不知有大侠成功过吗?嵌入汇编除外。

网友A:
STM8我一般不用C。 你看下是否有IO相关的库函数可用?

楼主:
回楼上,我用库函数操作IO甚至还有调用函数指令,果断弃之!

网友A:
只能说是编译器烂。不过也不足为奇,一个不知名的公司做的。所以不用STM8的C,一个8位而且速度不高的MCU再加上效率不高的编译器就玩不好了,一堆人说STM8不好用,一堆BUG,呵呵也就是说这个编译器不行。
我用汇编也没有遇上什么问题。STVD虽说不及KEIL51的ASM爽,但还是可以的。
ARM的C编译器做得相当不错。有些重要的地方我会去看生成汇编代码。那是相当高效率呀,自己写汇编都干不过它。人家的汇编码尽量做到32与16位交替。避免出现FLASH速度较慢流水线出现等待的情况。

楼主:
难道香版主不发表意见?

网友B:
回复 楼主:

记得好像把端口定义成指定地址和位的bool型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C(2014-12-09):
特意试了一下,IAR 1.40.1

LD A, PC_ODR
XOR A, #08
LD PC_ODR, A

哎,无语,有重操ASM的冲动。

网友C:
用宏定义一行汇编来解决
#define CPL_PD1 _asm("BCPL _PD_OD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