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GBP

楼主(2012-04-23):
小弟不才,请各位大虾能告诉我,这个带宽增益后面乘的这个与k有关的系数是做什么的啊?为什么要乘以它呢?

网友A:
这是个求所需GBW的近似公式而已,其中Ao(f1)是频率在f1下所需要的开环增益,k为闭环频率响应的衰减系数。

Ao(f1)由下式求解:

  |Af(f1)| = |m Ao(f1) / (1 + F Ao(f1))| ≈ k m / F

其中 m / F 是低频闭环增益。

因 Ao(f1) 近似为 - j |Ao(f1)|,则上式可写成:

  |Ao(f1)| / √(1 + (F |Ao(f1)|)^2) = k / F

解得:

  |Ao(f1)|^2 = (k / F)^2 / (1 - k^2)

即:

  |Ao(f1)| = (k / F) / √(1 - k^2)

故增益带宽积为:

  GBW = f1 |Ao(f1)| = f1 (k / F) / √(1 - k^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理解 运放在很宽范围内具有90°相移啊?
就是如何理解:
“因 Ao(f1) 近似为 - j |Ao(f1)|,则上式可写成:”
这句话?

网友B:
GBW = f1 |Ao(f1)| = f1 (k / F) / √(1 + k^2)  ----- (1);
GBW = f1 |Ao(f1)| = f1 (k / F) / √(1 -  k^2)  ----- (2);

(1)式和(2)式到底哪个正确 ?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怎么理解 运放在很宽范围内具有90°相移啊?
就是如何理解:
“因 Ao(f1) 近似为 - j |Ao(f1)|,则上式可写成:”
这句话?
引用 楼主:

运放的主极点所在频率较低,一般工作频率与之相比相对较高(即可认为远离主极点),所以有此近似。

网友A:
GBW = f1 |Ao(f1)| = f1 (k / F) / √(1 + k^2)  ----- (1);
GBW = f1 |Ao(f1)| = f1 (k / F) / √(1 -  k^2)  ----- (2);

(1)式和(2)式到底哪个正确 ?
引用 网友B:

二楼笔误(已更正),应该是2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明白
“ Ao(f1) 近似为 - j |Ao(f1)|”
能不能详细点讲讲啊:) ?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是个近似,条件是这个频率大于第一主极点的频率,而远小第二极点的频率。如果这个频率接近第二极点的话,相位误差将加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明白
“ Ao(f1) 近似为 - j |Ao(f1)|”
能不能详细点讲讲啊:) ?
引用 楼主:

按RC低通模型分析即可,注意频率远大于其截止频率。

楼主:
1.“Ao(f1) 近似为 - j |Ao(f1)|”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只有虚部,实部到哪去了啊?
2.m / F 是低频闭环增益 是如何近似的啊?

网友D:
楼主,你这个资料哪来的?AD的讲义?看那个画图水平又不像。

网友C:
1,设运放忽略高频极点的影响其开环传函为A0(jf)=A0/(T1*S+1)=-J*ft/f  .   (ft>>f>>fp1)
2,同相放大器的闭环传函为A0(jf)/(A0(jf)*B+1)=(1/B ) /(1+ jf/B*ft)    B=R3/ (R2+R3)
3,要使增益下降3DB,只要使f=B*ft,此时相位也相应滞后45度。
   不难得出ft=f/B=20K/0.1=2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