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用定时器的输入触发源设置

楼主(2012-04-23):
我理解,TIM2有一个CNT可以向上计数,四路输入CH1-4可以指定上升沿中断,如果再指定CNT在其中一路信号的上升沿复位,每路信号中断时读出的CCRx,就是同周期里该路信号的上升沿和指定信号上升沿之间的时间差,指定信号中断CCRx,就是信号周期长度,这个指定信号,就是定时器的输入触发源,不知这个理解对不对。

然后就是这个输入触发源设置TIM_SelectInputTrigger(),如果我想让CNT在CH2的上升沿清零重新计数,那我就用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2FP2),想用CH1就写成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1FP1),那么,如果我想用CH3上的信号复位CNT怎么办呢? 还是说只能用CH1和CH2?

网友A:
让定时器的计数器在某个外部信号控制下复位,那么就是说定时器工作在从模式下,并且是被外部信号同步(Vs. 被片上其他定时器同步)。那么触发源TS@TIMx_SMCR只有如下选择:
100:TI1F_ED,即TI1F的边沿信号(无论上升沿或下降沿)
101:经过滤波和边沿选择的TI1FP1
110:经过滤波和边沿选择的TI2FP2
111:外部信号ETRF
貌似确实没有CH3和CH4的信号,是否可以把需要复位counter的信号连到ETR引脚?

网友A:
如果只是要测量PWM输入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使用输入捕获通道的CH3和CH4也可以。只是需要软件参与,比如在各自的捕获中断里读取当前counter值,然后相减获得周期和占空比。

楼主:
我不是想测PWM,只是想确定CH3.4是不是就不能作外部触发源呢
另外,TI1FP1是不是就是CH1经过滤波和边沿选择之后的信号,TI2FP2就是CH2呢
而且,TIM2的ETR就是CH1吧

网友A:
我不是想测PWM,只是想确定CH3.4是不是就不能作外部触发源呢
另外,TI1FP1是不是就是CH1经过滤波和边沿选择之后的信号,TI2FP2就是CH2呢
而且,TIM2的ETR就是CH1吧 ...
引用 楼主:

什么事TI1FP1,什么是TI2FP2,看看定时器这一章节的功能框图不就清楚啦。
ETR引脚在框图中也有哦。至于每个TIMER的ETR引脚是哪个GPIO,去看datasheet就好啦。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楼主:
我就是看完图之后,觉得TI1FP1是就是CH1经过滤波和边沿选择之后的信号,然后问问确定一下啊

网友A:
好吧。

我觉得严格说来,TI1FP1是来自CH1引脚,并导到输入捕获1通道的信号。

TI2FP2是来自CH2引脚,并导到输入捕获2通道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