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保持跟踪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2-04-23):
问一下,采样保持放大器,Sample and Hold Amplifier,
有一个PIN叫S/H,这个使用这个脚控制放大器是在采样状态还是保持状态

请问这个PIN如何控制,需要使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口手动控制吗?

A/D转换前,先输出高电平,Sample进行采样,延时后,再进行Hold,保持,然后再A/D吗?

能不能这个PIN实现自动控制啊?

网友A:
看具体的器件手册。笼统说来此S/H引脚就是外部(可以是MCU)用来控制采样保持电路的,“S”采样(时间由信号源内阻和具体采样电路确定)而“H”保持(保持先前所采信号电平),然后启动ADC量化数据。

楼主:
如何能实现S/H引脚自动控制呢?

网友A:
如何能实现S/H引脚自动控制呢?
引用 楼主:

既然有S/H脚引出则可考虑用MCU去控制即可。具体看相关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