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EX文件中后面几句的意义!

楼主(2012-04-23):
最后两行
02 400X TT DDDD CC

400X表示地址

我这图1的是877A与887的HEX文件,但887 877A中FLASH最大为0X1FFF.

求教:
02 400X TT DDDD CC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配置位信息,你把0x400x除以2,看看地址在哪里。

楼主:
配置位信息,你把0x400x除以2,看看地址在哪里。
引用 网友A:

除以2应该就是EEPROM的地址了!但也不对啊,我的代码当中没有初始化EEPROM.
我上面的代码是877A改成887,程序没有改,HEX码前面一模一样,就最后这两行不对。
注:这个HEX码中没有包含配置位

2000开始我以为是EEPROM的地址啊(实际映射为0X2100),我刚又看了一下2007 2008为CONFIG的地址,记错了。

楼主:
3# asspeed 确实是配置位,我刚使用EXPORT导出代码(不选 CONFIG)。这两行就没有了。
不过又出来一行4012,这个/2也不是配置位的位位置。这个是什么。

[local]1[/local]

网友A:
0x2009为内部校准区域的地址,其实你可以看到数据是0x3fff,对用户来说,此数据没有用的..

楼主:
0x2009为内部校准区域的地址,其实你可以看到数据是0x3fff,对用户来说,此数据没有用的..
引用 网友A:

牛人,这个在那个文档中有描述0x2009这个东东的??

网友B:
你好,我是一名在校学生。我在论坛看到你有关bq27541的帖子,想请教bq27541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能不能通过msp430单片机控制hdq读写这块芯片啊,对于它的技术文档有点不懂呢,麻烦你了,,谢谢  我qq是1065629373,再次谢谢了

楼主:
你好,我是一名在校学生。我在论坛看到你有关bq27541的帖子,想请教bq27541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能不能通过msp430单片机控制hdq读写这块芯片啊,对于它的技术文档有点不懂呢,麻烦你了,,谢谢  我qq是1065629373,再 ...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回复,请查阅DATASHEET,看完后你会有很多收获,慢慢看

楼主:
programming specification
引用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