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闪存(通道)在MCU使用过程中的作用

楼主(2012-04-23):
在MCU在运行时,对单个Flash进行写入和擦除时需对Flash库施加高电压,无法读取整个存储器。有两种比较典型的替代方案可以让系统保持工作:一种是其它存储器运行写入/擦除(通常是RAM)Flash的代码,第二种方法是在执行Flash操作时,为CPU提供一种拖延代码执行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个限制:由于中断矢量通常位于Flash存储器,因此在执行Flash命令时需要禁用中断功能,因为CPU在那段时间无法读取Flash,而且在需要时,也不能获取中断矢量。双闪存主要是方便在MCU运行的时候同时向另一通道Flash进行读写,从而保护客户所需的重要数据。

网友A:
楼主,求解详细分析下的,我看完觉得有些抽象的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