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进来看看呀PC8-11输入上拉没有用,急!!!

楼主(2012-04-23):
pc, pi, IO, GPIO, gp
看了半天,没有找到相关寄存器。我板做起来没有外带上位电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上拉没效呀。缺哪个寄存器设置呀???
急死人了呀。

楼主:
TIM3与USART3都没有操作它,

楼主:
急死人呀。等着发货呢:Q

网友A:
怎么知道没效的?

楼主:
我表测它一直为0V

楼主:
外部所有电路都 断开了

楼主:
我把那只脚空着,如果内部上拉电阻配置成功的话,不是一直是3.3V吗???

楼主:
我现在测起来是0V,肯定就是没有配置成输入上拉功能呀?

网友A:
时钟开了没有?

楼主:
娘稀屁的,呵呵原来是后面的        GPIO_Write(GPIOC,Y[0]);影响到它了,为什么为这个样子,以后再说,把货发掉先再说

网友B:
什么型号都不说,怎么帮你?

网友C:
什么型号??

网友D:
没给关键的信息

楼主:
用的是STM32F103R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这样是成功对端口配置成输入上拉功能了。
然后下面的语句GPIO_Write(GPIOC,Y[0]);影响到它了。

(我估计是某位写0就变成下拉了,写1就变成上拉了)版主我说的对不??

楼主:
我现在是这么解决的每次在需要用到输入上拉脚时,重新配置一次。
用这种方法应该也没有问题吧??就是配置一次,调用GPIO_Write(GPIOC,Y[0])时Y[0]相对应的位给它置1

网友E:
设置为输入的时候,输出寄存器ODR是用来控制上下拉的,你设置完成后又写了ODR,如果是写0,那肯定是把上拉改成下拉了,当然测出来结果为0....

网友F:
从对应的端子上外加个上拉电阻接到VCC不就行了。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不过有上拉只是不稳定,后来加了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这句后好了,最好是外加上拉,内部上拉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