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测你的眼力?

楼主(2012-04-23):
请裸眼测下图含几次谐波:基波是50HZ的市电,接了个设备 成这样啦~!!!

网友A:
有个较强的五次谐波。

楼主:
请教大侠
怎么看出来的5次 啊?
我怎么看着3次

网友B:
请问怎看看啊?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请教大侠
怎么看出来的5次 啊?
我怎么看着3次
引用 楼主:

数尖峰(向上的)。

当然,由于这图看上去比较“干净”,所以还能看出一二。

楼主:
咦 还真有5个尖峰
谢谢大侠 哈哈

这个图的其他谐波很少啦

网友C:
3次
引用 网友C:

1次和三次叠加好像就是这个效果啊

楼主:
等我仿真一下哈

楼主:
如果是3次,波形是这样的:所以不是三次

楼主:
5次波形,对比示波器实测波形->正确,就是5次~!

楼主:
看来HWM大侠的 “数尖峰法”还是比较正确的

网友D:
靠,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向上的尖峰就看到3个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向上的尖峰就看到3个啊
引用 网友E:

在一个基波周期内数。

网友F:
的确牛X啊

网友G:
LZ图形是牛B. 不过用50Hz,通过李萨约图测量N次倍频更牛X.

网友H:
还有7次谐波

网友I:
通过李萨约图测量N次倍频

什么原理,我给你搞一个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这个……肿莫看出来的?

网友J:
牛人啊!现在眼睛都这么牛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恕我愚钝
50Hz,一周期20ms
也就只能数一个格子里向上的尖峰,怎么有5个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恕我愚钝
50Hz,一周期20ms
也就只能数一个格子里向上的尖峰,怎么有5个呢
引用 网友E:

“山谷”内有四个,两“山峰”取其一,故有 4+1 = 5。

网友E:
伤自尊了,但还是想搞清楚

网友K:
这个貌似上过
信号与系统实验课的,应该都会数吧。。。。
弄成公式,貌似就是傅里叶级数展开。。。

网友L:
很明显是7次谐波

网友M:
伤自尊了,但还是想搞清楚
引用 网友E:

负半周还有两个峰

网友K:
3次得

5次得

网友N:
哥们,多上图啊,水到会渠成的

网友E:
我理解错了
听HWM说向上的尖峰,我脑子短路,以为负半周的不算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L:

为什么别人都说5次。。。

网友O:
因为中间还有一个小尖峰

网友P:
学习了,这个这样看出来,真的是长了见识.

楼主:
有没有7次呢?
还是仿真一下吧

楼主:
无图无真相:7次还是有滴~!!!

看图:
5次+7次;
50HZ的幅度是1,
5次谐波幅度0.3
7次也是0.3,且有200多度的相移

图如下:

网友Q:
1,3,5次都有,随便说个都对的话,那没有人答错。

楼主:
没有3次,或者说3次含量很小 以至于看不出来

网友Q:
回复 楼主:

你10楼的那个图,明显是基波“+”3次,但你说“3次”的,似乎不妥。
“数尖峰法”识别的是最高谐波次数。

网友R:
有个较强的3次谐波+基波。

楼主:
回复 网友Q:
解释如下,嘿嘿
再说一遍我们数的是……谐……波……,并且我们说的是没有三次~!
1次谐波?是不是叫基波?
这是三相可控整流的电流波形 ,而根据理论,三相可控整流为6脉波。
其谐波次数为6n±1 次谐波 ,越高次幅值越小,起主要作用的是5、7、11次谐波。

从这个图我们得到了验证。

另外 越高次的谐波对波形影响越小,可以看到7次的谐波只引起了很小的“翘尾巴”而5次则引起相当大的“振荡”~! 当然11次可能也有但我们没法看出来啦

over

网友S:
长知识了

网友T:
市电怎么是直流?

网友U:
”几次谐波“是什么意思?

网友V:
一般来说是所有奇次波都有,只不过3次5次幅度较大,其它分量逐次递减而已。
前面大家可能更多讨论了次数,而忽略幅度了。

网友W:
学习了,多谢各位前辈。

网友R:
3次谐波+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