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位半数显电流表的精度常见是多少?

楼主(2012-04-23):
我看到一般为0.5%FS。
如果测量范围是1A,误差是1x0.5%=5mA;
如果测量范围是2A,误差是2x0.5%=10mA。

是这样吗?

网友A:
还有加尾数跳动,参看说明书指标。

楼主:
3Q!

2# NE5532

我看到有写0.5%的,可是4位半也这么写,所以我晕了。
有个同事告诉我,3位半是1/2000,4位半是1/20000,我十分惶恐。

又:
尾数跳动我看到的是2个字。

网友B:
楼主理解不对,目前国内测量仪表标识精度FS是表示满量程的时候的便宜误差,及三位半的时候你定义的输入1A显示1.000A,精度0.5FS的话那么最大误差应该是0.995到1.005之内都认可的,
但是如果你显示的是1.00的话0.5%的误差那么这个时候理论上应该是没有字跑动的。
一般还会在标注一个正负2个字的跑动,也就是说如果显示1.00的话,那么这个时候0.98到1.02之内也认为是好的。

楼主:
兄台请看标题——

4# lhkjg

显示我已经定好了,3位半。
又:被测值位于两个区间,一个区间是50~100mA,另一个区间是100~4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