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c+dma+usart程序是否有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04-23):
这是我的程序大家能帮我看看吗,有问题请指出来,我用keil调试时到usart发出数据时时,查询发送是否完成时总是发送不成功,发送完成标志不置位,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就是一直在执行这句,不知道什么原因。下面是源程序:板子原理图在附件中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C)
void RCC_Config(void);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USART_Config(void);
void DMA_Config(void);
void ADC_Config(void);
vu16 ADC_ConvertedValue;
int main(void)
{RCC_Config();
GPIO_Config();
  USART_Config();
  DMA_Config();

  ADC_Config();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启动adc转换
  while (1)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RESET);//等待DMA传输完成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USART_SendData(USART1, ADC_ConvertedValue);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等待发送完成

  }
}
void RCC_Config(void)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DC1|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配置PC0为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设置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设置Rx引脚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1);  //485只发送
}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复位DMA通道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初始化DMA1通道1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使能DMA1通道1
}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使能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ADC转换工作在连续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转换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转换通道数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ADC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28Cycles5);
ADC_DMACmd(ADC1, ENABLE);//使能ADC1模块DMA
ADC_Cmd(ADC1, ENABLE);//使能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置ADC1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ADC1校准重置完成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始ADC1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ADC1校准完成
}
void USART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波特率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8位数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无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禁用RTSCTS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使能发送接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 //串口时钟禁止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时钟下降沿有效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1Edge;*/ //数据在第1个时钟沿捕捉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最后数据位的时钟脉冲不输出到SCLK引脚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初始化串口1
  USART_Cmd(USART1, ENABLE);//串口1使能
}

楼主:
我检查了程序跟连线查不出来,还有哪些细节不清楚可以联系我qq136583945,程序有问题吗或者说逻辑上有错误的地方吗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不知道这句有没有用,你的RCC,频率多少,分频倍频,div,pll呢
设断点试试跑到哪

楼主:
默认的是72,是调用系统的一个时钟初始化函数

网友B:
呵呵, 我的 USART 初始化部分跟楼主没有什么区别, 却能够发数据.
或许问题不在 USART 发送设置上面. 找找其他方面的原因. 用调试器验证一下各个外设寄存器是否正确

网友A:
你每个模块都先试试再说吧

楼主:
我搞了一个串口的程序发现串口的数据寄存器没有值不知道什么问题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uint32_t delaytime);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while (1)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1);  //485只发送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0xa4);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Delay(0xaffff);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TX在PA9,配置为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1,&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void Delay(uint32_t delaytime)
  {
  for(;delaytime>0;delay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