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PWM的精度问题求教

楼主(2012-04-23):
如果配置TIM1的时钟为72MHz,那么PWM的精度为1/72us=13.88ns,STM32F10x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PWM的精度吗?

我之前用过一款PIC的控制器,其PWM精度可到达1.04ns!

请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A:
精度就是取决于定时器的counter自加/自减的频率。

STM32F1定时器最高就是72MHz了;
F2可达120MHz;
F4就更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F1的PWM精度没办法咯,只能13.88ns咯

网友B:
如果配置TIM1的时钟为72MHz,那么PWM的精度为1/72us=13.88ns,STM32F10x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PWM的精度吗?

之前用过一款PIC的控制器,其PWM精度可到达1.04ns

请大家多多指教啊 ...
引用 楼主:

那个1.04ns是怎么实现的? 原理是什么?

你不能再STM32上套用同样的原理吗?

网友C:
我估计他写错了,  是 1.04uS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没有细看它的1.04ns是怎么实现的,我只知道按照它手册的配置方法,可以实现1.04ns的精度,这些都是硬件实现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写错哦,是1.04ns,你可以去查dsPIC33FJ504GS的数据手册

网友C:
很感兴趣, 去找了一下, 没有找到 dsPIC33FJ504GS .
找到了 dsPIC33FJ12MC20X

说到 PWM 分辨率
=log(2Tpwm/Tcy)/log(2)

对这个公式的机理, 有点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不好意思,写错了,是dsPIC33FJ16GS504

网友D:
:funk: 1.04ns 卖瓜

网友E:
1.04ns是没有错的,他是最低几位使用选择不同的硬件延时线实现的,估计内部就是经过若干的缓冲器,之后引出多个脚,用设置输出连接到那个管脚的办法产生硬件的延时变化的
不仅仅pic有这样的技术,fpga里面也是可以实现的,ti的dsp里面也有,而且性能更高级的是150ps的分辨率
如果芯片厂家想加入这个不算难事,但是自己加难度就很大了
这个特性对于做电源来说意义重大

网友F:
这是T I的 C2000  DSC的高分辨率PWM的解释图:这就是为什么TMS2803X仅有64K  ROM   外设也比STM32低很多  但是比STM32还要贵的原因,之一。看图:

网友B:
哈哈,比较需要在相等价位的基础上进行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