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离子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2-04-23):
一本书上说,3.6V锂离子电池,充电电压必须严格保持在4.1V+/-50mV,若超过4.5V,可造成电池永久性损坏。放电电压不得低于2.2V,否则也将造成永久性损坏。是这样的吗?
还说,两节锂离子电池可充电到8.4V。有那么高吗?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充电最高电压由电池配方决定,前年我没注意到这个问题,用以前MP3上的经验,用4.25V来给7AH锂电充电,结果充大肚子了,后来有网友写信提醒我,非常感谢这位网友。
放电终止电压除了与配方有关,还与放电位率有关,动力型的一般是2.2-2.8V终止,小电流型的一般是3-3.2V终止。

楼主:
谢谢!我不懂电池配方和放电位率。怎么搞清楚这个啊?我想在淘宝网上买两块3.6V锂离子电池,这些参数问卖主,他们也不一定知道。

网友B:
3.6V锂电4.2V 以下充电是安全的 电压过高 会充大肚子的,而且会爆掉
至于8.4V 那是2颗串联后的电压

网友B:
买锂电,记得一定要配保护板的。否则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