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75B做主机操作自定义USB设备的问题

楼主(2012-04-23):
请各位大侠指点!具体问题如下:
获取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能成功,但读入数据时,中断状态返回0x28。按CH375手册是 响应超时的错误。
下面调试打印信息(数据是10进制):

设置主机模式…………
设置主机模式成功…………
USB 已连接…………
设置主机模式…………
设置主机模式成功…………
设置主机模式…………
设置主机模式成功…………
设备复位成功…………
设备描述符: 18
设备描述符: 1
设备描述符: 16
设备描述符: 1
设备描述符: 0
设备描述符: 0
设备描述符: 0
设备描述符: 64
设备描述符: 90
设备描述符: 89
设备描述? 1
设备描述符: 0
设备描述符: 0
设备描述符: 0
设备描述符: 0
设备描述符: 0
设备描述符: 0
设备描述符: 1
config
配妹枋龇?9
配置描述符:2
配置描述符:25
配置描述符:0
配置描述符:1
配置描述符:1
配置描述符:0
配置描述符:160
配置描述符:250
config 2
配置描述符二:9
配置描述符二:2
配置描述符二:25
配置描述符二:0
配置描述符二:1
配置描述符二:1
配置描述符二?
配置描述符二:160
配置描述符二:250
配置描述符二:9
配置描述符二:4
配置描述符二:0
配置描述符二:0
配置描述符二:1
配妹枋龇?55
配置描述符二:0
配置描述符二:0
配置描述符二:0
配置描述符二:7
配置描述符二:5
配置描述符二:129
配置描述符?
配置描述符二:8
配置描述符二:0
配置描述符二:10
set idle
set report
set report OK
中断状态寄存器40

下面是电脑与USB设备的信息: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16    IN                                                        1.1.0
  16.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CLASS                    2.1.0(2)
  16.0  IN     01 01 01 00               ....                     2.2.0
  16.0  CTL    23 01 10 00  02 00 00 00  CLASS                    4.1.0
  1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CLASS                    5.1.0
  16.0  IN     00 01 00 00               ....                     5.2.0
  16.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CLASS                    6.1.0(2)
  16.0  IN     01 01 00 00               ....                     6.2.0
  16.0  CTL    23 03 04 00  02 00 00 00  CLASS                    8.1.0
  16    IN                                                        9.1.0
  16.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CLASS                   10.1.0
  16.0  IN     03 01 10 00               ....                    10.2.0
  16.0  CTL    23 01 14 00  02 00 00 00  CLASS                   11.1.0
  16.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CLASS                   12.1.0(2)
  16.0  IN     03 01 00 00               ....                    12.2.0
  16.0  CTL    23 03 04 00  02 00 00 00  CLASS                   14.1.0
  16    IN                                                       15.1.0
  16.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CLASS                   16.1.0
  16.0  IN     03 01 10 00               ....                    16.2.0
  16.0  CTL    23 01 14 00  02 00 00 00  CLASS                   17.1.0
  16.0  CTL    80 06 00 02  00 00 ff 00  GET DESCRIPTOR          18.1.0
  16.0  IN     09 02 19 00  01 01 00 a0  ........                18.2.0
               fa 09 04 00  00 01 ff 00  ........                18.2.8
               00 00 07 05  81 03 08 00  ........                18.2.16
               0a                        .                       18.2.24
  16.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19.1.0
  16.0  IN     12 01 10 01  00 00 00 40  .......@                19.2.0
               5a 59 01 00  00 00 00 00  ZY......                19.2.8
               00 01                     ..                      19.2.16
  16.0  CTL    80 06 00 02  00 00 09 00  GET DESCRIPTOR          20.1.0
  16.0  IN     09 02 19 00  01 01 00 a0  ........                20.2.0
               fa                        .                       20.2.8
  16.0  CTL    80 06 00 02  00 00 19 00  GET DESCRIPTOR          21.1.0
  16.0  IN     09 02 19 00  01 01 00 a0  ........                21.2.0
               fa 09 04 00  00 01 ff 00  ........                21.2.8
               00 00 07 05  81 03 08 00  ........                21.2.16
               0a                        .                       21.2.24
  16.0  CTL    00 09 01 00  00 00 00 00  SET CONFIG              22.1.0
  16.1  IN     54 81 4c 01  0f 03 ff 00  T.L.....                23.1.0
  21    IN     00 00 01 00  01 00 00 00  ........                24.1.0
               00 00 00 00  c0 14 00 00  ........                24.1.8
               aa 30 00 00  0f 03 4c 01  .0....L.                24.1.16
  16.1  IN     54 82 4c 01  0f 03 ff 00  T.L.....                25.1.0
  21    IN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                26.1.0
               00 00 00 00  c0 14 00 00  ........                26.1.8
               aa 30 00 00  0f 03 4c 01  .0....L.                26.1.16

网友A:
小鸟一只,静待大牛到此

网友B: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楼主:
这里咋这么冷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