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滤波器的相位补偿电路

楼主(2012-04-23):
求大神详细讲讲这个电路并且说下参数值是怎么确定的(反馈那块)?

楼主:
自己顶  谁会啊

网友A:
一般是经验值,要看电路会产生多大的自激震荡的,个人理解

网友B:
新手无经验怎么办?

楼主:
C422起什么作用啊?R403,C407,C423的并联又是什么意思?SGM9113是个滤波器,前面三个输入信号分别是IN2-视频信号,IN1-色度信号,IN3-亮度信号

楼主:
敢不敢来个大神告诉我!

网友C:
敢不敢来个大神告诉我!
引用 楼主:

大神们胆子都比较小,估计没人敢来。

楼主:
这好像不是个补偿电路 我一开始好像看错了

楼主:
你们不管我 我自己顶

楼主:
大神现身吧

网友D:
http://www.wise-state.com/UpFile/20110721113108175537.pdf

楼主自己都没有下过资料来看看?跟你的电路图差了几倍远,而且人家外面没有反馈路径的说…………

楼主:
这个电路确实是没错的  都照着生产了  只不过我实在是没看明白  师傅也不教  叫我自己想去。。。。

网友D:
哎,数据手册一看,引脚都是错的,还说啥呢,要不电路图都是乱画的,你就给师傅说引脚不对,看他咋说。

网友D:
75欧姆电阻,是为了跟传输电缆的阻抗匹配,电容也许是为了补偿部分阻抗失配,但是在图上看不出来有什么地方导致了失配。

网友E:
IN1-色度信号, 是色块状信号频带最窄。所以用了C422。IN2-视频信号 ,用 C403,C423提升高频份量;    IN3-亮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