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画 原理图和 PCB协作 问题!

楼主(2012-04-23):
情况 是这样 上面 领导  安排了一个项目   要求

本人 出原理图 我给出了具体的型号 和参数.
另外 一个同事 画 PCB,

原理图我出完了  另外一个 同时 要求我 给出 PCB  封装.
而我认为 PCB  封装 应该有 画PCB的同事 自己填

不知道 各位高人 的公司里是怎么相互协作的.

楼主:
时间不够 不然就一个人完成得了:L

楼主:
不过什么都自己弄 效率太低了:Q

网友A:
回复 楼主:
当然要指出封装,不然你的板子要是有尺寸什么的限制就不好说了······

楼主:
回楼上  原理图的重点是原理.

楼主:
正是因为 尺寸 问题  个人感觉还是  PCB设计人员 自己 规定封装的好!

估计这里都是 大牛 都是全部自己搞定   原理图 和PCB  所以不屑于  回复:L

网友B:
分工的话,原理图中得给出封装。
难道你不知道原理图没有封装是无法导入pcb的吗:L,

网友C:
至于这样么,封装最好给吧!不然他又得重新画一次原理图!~

网友D:
要不两个人一起讨论决定。。

网友E:
出原理图的需要出详细的BOM单,指定原理图中每一个元器件的详细参数,因为做PCB的不知道出原理图着的真实意思,你需要跟他沟通和指定封装,或者给你原理图中使用元器件的datasheet他。不然你想着用插件的地方他用贴片,你要用0805封装的地方他用插件或者1206.不是你出原理图他应该指定封装。封装可以是他画,但是你要告诉他你要用的是什么封装形式。

网友E:
还有布局上的一些参数,因为是你出原理图所以产品的实现很大程度是你决定的,布局上你也需要相对的指定。

网友F:
你们需要大致沟通好所用的封装,其实在他画板前,除阻容等常用器件外,都推荐先把器件实物买回来。对你来说,用到的器件的手册你肯定是要由的,根据你两的共识,从手册里选一种封装就行。你只需要把封装名写进电路图,正真的封装由他根据手册或实物去做。

要重申的是,他不会去改你电路的任何部分,你不也不用做任任PCB的工作。

网友G:
协商解决吧,我就是一个人弄,有的是时间

网友H:
封装等参数当然是原理图设计时确定的,器件的选型与封装密切相关,例如电阻一类的封装取决于功耗,画PCB的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甚至关键器件的布局都是原理图设计者要提出的。

网友I:
必须由你指定封装,由他去实现。

网友J:
封装一般是画板的负责的。不过这个主要是沟通问题了。

楼主:
封装是我指定的但是
他要我把把PCB上的元件库导入PCB然后给他!
其实都常用的 器件  由于是评估用的所有对封装 要求不高的.:L

网友K:
如果你把制图外包,那么封装、插座、安装和定位尺寸、大电流发热器件、电源和地线的宽度、阻抗参数等等都要详细说明。制图的人,他要做的首先是实现你的要求,并在一些关键部分体现他的经验和价值(诸如差分线、隔离屏蔽、EMC等方面)。

我的板子就是这样外包的。即便如此,一个负责任的制图人员还是会多次与设计人员沟通,以其做到更好。

楼主:
其实发这个贴  不是针对这个事情 是以后 怎么合作的问题

网友F:
这就有点过分了,我一般电路图能正确导出网表后就到他工作了,以后的工作都是以他为主的。最多我也就是协助一下他。呵呵。他是不是新手,本身也不会呀。

网友L:
封装要由原理图的人定,因为许多东西在不同原理上要用不同的封装,比方说功率问题

而PCB的注重的是布局布线

网友M:
沟通好,就是提高效率,是吧!

网友N:
回复 楼主:
这样他的工作就是layout了

楼主:
我下次  给出 所有器件的 数据手册
然后 原理图打印给他,给他讲下 原理  用录音机录下来.如果我没有说清楚的我负责.
然后 让他去沟通 结构人员.

网友O:
封装不指定好,谁知道你用什么规格的啊,

楼主:
封装不指定好,谁知道你用什么规格的啊,
引用 网友O:

回楼上 以方便画PCB为依据

楼主:
至于PCB的尺寸 由结构 和PCB 人员协调.PCB放不下在与我协调.

网友P:
你必须指定封装形式,而且不得有错,具体怎么样实现封装是pcb的事。
建议你们公司搞一个统一的库,这样就采购、sch、pcb就ok了.

网友E:
封装是我指定的但是
他要我把把PCB上的元件库导入PCB然后给他!
其实都常用的 器件  由于是评估用的所有对封装 要求不高的.:L
引用 楼主:

那就得他做封装库给你,你导入正确后交还给他。

楼主:
恩29楼说的是:handshake

楼主:
实现封装是pcb的事。
但是有的封装  非标准封装  比如变压器  还有定做器件(只能给出实物  或尺寸)

楼主:
(1)给出 所有器件的 数据手册 + 实物(这个容易办)
(2)然后 原理图打印PDF给他,给他(用的软件不一样)
(3)PCB结构相关 然后 让他去沟通 结构人员.

网友E:
软件不一样情况下你需要导入好PCB封装,才能出网络表给人家,不然人家怎么指定封装?重新编辑网络表?

网友Q:
个人认为原理图设计完成是要以生成网表为目的的,所以应当确定封装的。而且当你PCB外包设计时你一定是要说明原件封住甚至元器件的具体型号的。

网友R:
这个就是为什么需要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