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加密问题

楼主(2012-04-23):
51系列单片机,想外加一个加密芯片,因没用过,

故求推荐一个1.2元以下的加密芯片。

还有,是否可用OTP单片机作为加密芯片?

网友A:
取决于你要加密到什么程度,一个1.2元的东西你认为保密程度如何??

楼主:
用OTP单片机该如何加密呢?
没有用过,

网友B:
这种加密的意义不大。

网友C:
工程师真累,设计完了产品,又发愁加密的问题

网友D:
用10种单片机,10种单片机各自相互识别命令后操作。各自控制1点功能。。。
让他们慢慢解去…

楼主:
工程师的确难啊!!

8位单片机,几千块就可以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