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STC12C5A60AD在一个周期信号内采集32次的程序

楼主(2012-04-23):
用STC12C5A60AD采集电频率为50HZ的交流电压、电流信号进行AD转换,怎么在一个周期内采集32次,用中断和定时吗?

网友A:
要求模糊,谁都无法解答呀。
一个周期是多少时间?

网友B:
定时,也可用可不用,关键是你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50HZ频率

网友C:
这种情况当然是用定时中断

网友D:
是要等间隔采集32次还是随便采32次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等间隔采样

网友E:
那就用定时采样的方式,50HZ, 每周期20ms, 这样,检测可以设为20/32 ms。采样频率为1.6K。STC12C5A60AD的AD可以采样。

网友F:
最好可以过0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