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上写着IR33的完整型号?

楼主(2012-04-23):
有一个别人给我的电路模块,上面有一个应该是电源芯片,写着是IR33,不知道是“IR33”还是“1R33”反正就是这两个当中的一个,稳压到3.3V,引脚数量5个,请问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滴?还有一个芯片也应该是稳压芯片,上面写着是“AANG”这个是什么芯片,引脚数量6个,什么型号,请各路大神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点评):
SPX5205-3.3V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

楼主:
在线等待,有木有人知道:'(

楼主:
又查了好半天,还是没有结果,这是哪家出的破芯片

网友B:
拍个照片上来看看 清晰点的

楼主:
图片上传完了,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B:
就是个3.3V的 LDO  如果你的输入电压是大于3.3V 你可以试下
一般这种sot23-5的ldo 都是引脚兼容的,随便找家就可以替代的,关键是最大输出电流多少?
如果你的输入电压还可以低于3.3V 那就是个dc-dc 这个引脚封装也有很多是兼容的,
完全找一模一样的,没必要了吧

网友C:
MAX1818EUT 的丝印好像是aang

楼主:
非常感谢8楼和9楼,:handshake

网友D(2013-01-28):
你好 本公司有这款产品

网友D:
150mA 低噪音LDO电压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