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形参问题

楼主(2012-04-23):
函数模板形参 有点没弄明白
例子: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fun(T& t1, T& t2)
{....}

int main()
{
int n = 10;
fun(1,2);//① 正确
fun(n,2);//② 错误
return 0;
}

①和②这两个地方让我有点糊涂。①成功是因为T的类型此时被替换成了const int类型吗??
②错误的地方是因为n和数字2的类型不同(一个是int 一个是const int) 还是因为int&不能绑定const int

①是正确的 那么fun中 T&和const T&岂不是一样了????

函数模板形参这个地方 有什么规律可循吗

网友A:
与模板无关, 参数是int &也会错2行, const int&才行

网友B:
error: invalid initialization of non-const reference of type 'int&' from an rvalue of type 'int'
g++4.6.1 编译. 你那两个调用都是上面这个错误

网友C:
什么编译器?

网友D:
感觉应该是VC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