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HOST 读写U盘的速度可到多少?

楼主(2012-04-23):
我是指在FS模式下, F1,F2,F4的读写U盘的速度可到多少?

网友:
准备开始看 STM usb 功能  一头雾水,呵呵 来帮你顶顶,我也知道

网友A(2012-05-24):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咧,我用STM32F103例程里的Masstorge程序修改的,但是读FLASH的速度超慢,才几十K,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直也不理解,为什么设定的是BULK传输方式,还是要用正确传输中断,为什么呢???希望大家能一起讨论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2014-08-07):
100KB/s,正在寻找瓶颈

网友C(2015-06-18):
TF,写文件200KB/S,读出来400KB/S,正在寻找瓶颈

网友C:
QQ 568370278,有兴趣的讨论下啊

网友D:
都400k 了还找什么瓶颈....

12Mbps, 算上 usb 协议, scsi 协议.剩下400KB/s就可以了.还有软件解析协议的串行延迟

网友E(2017-01-20):
我做到差不多600KB,偶尔可以到达700KB/S,在FS模式下的主机向U盘写数据。

网友:
单片机的数据还能有多大,肯定够用的。

楼主:
最近的测试结果:

F205  Full Speed  KindStone 1G U盘

1. 读出测试, 多次统计 840KB/s
2. 写入测试, 多次统计 695KB/s

网友D:
400k以上就合格,每个人速度都不一样,要想快,多花5块钱上hs

网友F(2017-03-27):
引用 网友D:
400k以上就合格,每个人速度都不一样,要想快,多花5块钱上hs

版主,HS是什么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400k以上就合格,每个人速度都不一样,要想快,多花5块钱上hs

版主,请教个问题,打算用STM32+U盘+VS1003做MP3,现在用的U盘例程库,现在有一个问题,我的MP3文件读取播放只能放到USBH_Process(&USB_OTG_Core, &USB_Host)中的回调函数USBH_USR_MSC_Application(uint8_t ID)中,死等MP3文件播放、这样很明显不合理。我自己打算在用户程序即USBH_USR_MSC_Application(uint8_t ID)中只读取MP3文件,在主循环中播放,但是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因为USB程序是用状态机写的,所以循一圈耗时太长,MP3有可能卡顿。请教各位,这个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版主,请教个问题,打算用STM32+U盘+VS1003做MP3,现在用的U盘例程库,现在有一个问题,我的MP3文件读取 ...

多加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