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试题

楼主(2012-04-23):
1、在一个以太网中,30台PC通过QUTDWAY R2501路由器S0口连接INTERNET,QUIDWAY R2501路由器配置如下:
Qutidway(config-if-e0)#ip address 192.168.1.1.255.255.255.0
Qutidway(config-if-e0)eixt
Qutidway(config)#interface s0
Qutidway(config-if-s0)#ip address 211.136.3.6.255.255.255.252
Qutidway(config-if-s0)#encapsulation ppp
一台PC机默认网关为192.168.2.1,路由器会怎样处理发自这台PC的数据包?
A. 路由器会认为发自这一台PC的数据包不在同一网段,不转发数据包
B. 路由器会自动修正这一台PC机的IP地址,转发数据包
C. 路由器丢弃数据包,这时候需要重启路由器,路由器自动修正误配
D. 路由器丢弃数据包,不做任何处理,需要重配PC网关为192.168.1.1
2、关于MAC地址表示正确的是( )
A、00-e0-fe-01-23-45
B、00e0.fe01.2345
C、00e.0fe.-012.345
D、00e0.fe112345
3、路由器作为网络互连设备,必须具备以下哪些特点( )
A、 支持路由协议
B、 至少具备一个备份口
C、 到少支持两个网络接口
D、 协议至少要实现到网络层
E、 具有存储、转发和寻径功能
F、 至少支持两种以上的子网协议
4、某台路由器有两个以太网接口,分别与不同网段的以太网相连,请问:该路由器最多可有几组?( )
A、 1个
B、 2个
C、 3个
D、 4个
E、 多于四个。
5、配置备份中心的目的是( )
A、 增加网络带宽
B、 提高网络可用性
C、 降低网络传输费用
D、 防止数据传输意外中止
6、X.25作为国际通用标准的广域网协议,内置的差错纠正,流量控制和丢包重传机制使之具有高度的可靠性,由于数据吞吐率很低,包时延较大,故不适于在质量差的信道上传输数据,这种说**确吗?( )
A、True
B、False
7、V.24接口工作在同步方式下最高传输速率是( )
A、 64000bps
B、 115200 bps
C、 2048000 bps
D、 4096000 bps
8、下列那一条命令用于配置DDR的链路处于断开状态后,重新建立链接等待的时间?( )
A、 diater idte-timeout
B、 diater fast-idle
C、 diater enable-timeout
D、 diater wait-for-carmer-time
9、ISDN的物理线路是( )
A、2B+D
B、30B+D
C、同轴电缆
D、普通电缆
10、Qutidway路由器上输入“show ip rip“命令,如下所示:
Qutidway#show ip rip
RIP is rurining on
Checkcero is on defauit-metric 16
On neighter
Fictucrik all
BUTO-surttutiry is on preference 100
下列说**确的是:( )
A、 该条命令显示了RIP当前运行状态和配置信息
B、 默认情况下,RIP路由协议优先级为100,可能通过“IP RIP PRICRITY”命令修改其优先级
C、 这条命令显示路由器所有接口用了RIP协议,最大可达统计数为1G
D、 ON NEIGHBOR显示这台路由器没有作为任何其它路由器的邻居
11.数据分段是OSI七层模型中的( )完成的
A、 物理层
B、 网络层
C、 传输层
D、 接入层
E、 分发层
F、 数据链路层
12.对于10M以太网( )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以太网电缆标准,其优点为:易于扩展,维护简单,价格低廉。
A、 10BASE粗同轴电缆
B、 10BASE-T
C、 10BASE2细同轴电缆
13.用来检查到一台主机的网络层是否连通命令是( )
A、 PING
B、 TRACERT
C、 TELNET
D、 IPCONFIG
14.下面选项中哪些是数据链路层的主要功能:( )
A、提供对物理层的控制
B、差错控制
C、流量控制
D、 决定传输报文的最佳路由
15.OSI参考模型是由下列选项中哪个组织提出:( )
A、 IEEE
B、 美国国家标准局(ANSI)
C、 EIA/TIA
D、 IBA
E、 ISO
16.应用程序PING发出的是( )报文
A、 TCP请求
B、 TCP应答报文
C、 ICMP请求报文
D、 ICMP应答报文
17.下面属于物理层的设备是( )
A、 网桥
B、 网关
C、 中继器
D、 以太网交换机
18.ATM是一种面向链接的技术,为在交换式WAN或LAN主干网高速传输数据提供了通用的通信机制( )
A、TRUE
B、FALSE
19.设定路由器在指定备份组中工作为抢占模式的命令是( )
A、 standby[group-number] ip [virtual-address]
B、 standby[group-number] priority-value]
C、 standby[group-number] preempt
D、 standby[group-number] authentication [string]
20、查看帧中继PVC路由表的命令是( )
A、 show frame-relay pvc
B、 show frame-relay route
C、 show frame-relay pvc route
D、 show rame-relay map
21、帧中继LMI一般占用哪几个DLCI( )
A、 0
B、 16
C、 1007
D、 1023
22、PPP协议中,( )主要用于协商在该数据链路上所传输的数据包的格式与类型
A、 链路控制协议
B、 PPP扩展协议
C、 网络层控制协议
D、 PAP、CHAP协议
23、你在配置X.25网络时怎样配置接口的X.121地址?( )
A、 Quidway#x.25 address 321469056102
B、 Quidway (config)#x.25address 892735559329
C、 Quidway(config-if-s0)x25 address 326505160178
D、 Quidway(config-fi-s0)#x.25 address x.121 329056171
24、下面哪一组是Quidway路由器封装x.25协议默认的WIN、MOD、OPS的缺省值( )
A、2、8、128
B、8、8、128
C、8、128、8
D、2、128、128
25、帧中继是一种( )的协议
A、 面向连接
B、 网络协议
C、 面积无连接
D、 可靠
26、ARP是一个使用广播的地址解析协议,并且使用了ARP高速缓存,原因是使用广播会耗费大量带宽( )
A、TRUE
B、FALSE
27、UDP协议和TCP协议的共同之处有:( )
A、 流量控制
B、 重传机制
C、 校验和
D、 提供目的、源端口号
28、若主机A需要知道主机B的MAC地址,则属于ARP的工作流程为( )
A、 主机A在网络中广播ARP请求报文
B、 主机A接收到请求报文后将自己的IP地址到MAC地址的映射发送给主机A
C、 主机B收到请求报文后将主机的IP地址和MAC地址映射存储到自己的CACHE中
D、 主机A缓存主机B的IP地址到MAC地址的映射
29、某公司申请到一个C类IP地址,需要分配给8个子公司,最好的子网掩码设应为( )
A、255.255.255.0
B、255.255.255.128
C、255.255.255.240
D、255.255.255.224
30、在应用层的各协议中( )协议提供文件传输服务
A、 FTP
B、 TELNET
C、 WWW
D、 TFTP
31、QuidwayS2403F以太网交换机的用户权限级别有( )
A、 normal
B、 security
C、 monitor
D、 manager
32、对于Quidway S2403F以太网交换机,可以在生成页面配置( )
A、 本交换机优先级
B、 握手时间间隔
C、 转发时间
D、 端口路径值
33、逻辑上所有的交换机都由( )和( )两部分组成
A、 数据转发逻辑
B、 交换模块
C、 MAC地址表
D、 输入/输出接口
34、关于VLAN下面说**确的是( )
A、 隔离广播域
B、 相互间通信要通过路由器
C、 可以限制网上的计算机互相访问的权限
D、 只能在同一个物理网络上的主机进行逻辑分组
35、应使用哪一条命令打开路由器上的IPX路由功能( )
A、 ipx routing
B、 ipx network
C、 ipx endcapsulation
D、 ipx max-paths
36、( )命令可以显示接口的IPX地址
A、 show ipx route
B、 show ipx interace
C、 show ipx servers
D、 show ipx traffic
37、下列哪些命令可以用来查看DDR端口(在端口 S1 上配置)信息?( )
A、 show interface
B、 show running-conting
C、 show interface s1
D、 show diater interface s1
38、ISDN基本速率接口(BRI)速率是( )
A、 16kbps
B、 64kbps
C、 144kbps
D、 2048kbps
39、HSRP备份组成的虚拟MAC地址随着生产厂家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可以更改以下哪一条命令用来实现虚拟MAC地址以实现与其它厂家路由器的互连( )
A、 standby bia xx-xx-xx-xx-xx
B、 standby use-bia xx-xx-xx-xx-xx
C、 standby ovmac xx-xx-xx-xx-xx
D、 standby use-ovmac xx-xx-xx-xx-xx
40、下列那一个命令用于指定物理接口做备份接口?( )
A、 Quidway(config)#backup intertace s0
B、 Quidway(config-s1)#backup s0
C、 Quidway(config)#backup s0
D、 Quidway(config-if-s1)#hackup intertace s0
41、对于一个没有经过子网划分的传统C类网络来说,允许安装多少台主机?( )
A、 1024
B、 65025
C、 254
D、 16
E、 48
42、IP地址中网络号的作用有( )
A、 指定了主机所属的网络
B、 指定了网络上主机的标识
C、 指定了设备能够进行通信的网络
D、 指定被寻址的网中的某个节点
43、C类地址最大可能子网位数是( )
A、 6
B、 8
C、 12
D、 14
44、UDP使用( )提供可靠性
A、 网际协议
B、 应用层协议
C、 网络层协议
D、 传输控制
45、RARP的作用是( )
A、 将自己的IP地址转换为MAC地址
B、 将对方的IP地址转换为MAC地址
C、 将对方的MAC地址转换为IP地址
D、 知道自己的MAC地址,通过RARP协议得到自己的IP地址
46、IP地址219.25.23.56的缺省子网掩码有几位( )
A、 8
B、 16
C、 24
D、 32
47、Quidway路由器在转发数据包到非直连网段的过程中,依靠下列那一个选项表寻找下一跳地址?( )
A、 帧头
B、 IP报文
C、 SSAP字段
D、 DSAP字段
48、下面对路由器的描述正确的是(交换机指二层交换机)( )
A、 相对于交换机和网桥来说,路由器具有更加复杂的功能
B、 相对于交换机和网桥来说,路由器具有更低的延迟
C、 相对于交换机和网桥来说,路由器可以提供更大的带宽和数据转发功能
D、 路由器可以实现不同子网之间的通信,交换机和网桥不能
E、 路由器可以实现虚拟局域网之间的通信,交换机和网桥不能
49、路由器网络层的基本功能是( )
A、 配置IP地址
B、 寻找路由和转发报文
C、 将MAC地址解析成IP地址
50、异步串口可以设为( )
A、 专线方式
B、 拨号方式
C、 语音方式
D、 PRI接入方式
51、快速以太网是由( )标准定义的
A、 IEEE802.4
B、 IEEE802.3U
C、 IEEE802.1q
D、 IEEE802.3i
E、 IEEE802.1d
52、下列所述的哪一项发送GNS请示数据包来决定为本地最近的服务器?( )
A、 ipx SAP
B、 ipx DNS
C、 Routing 更新
D、 服务器
E、 以上说法都不对
53、在NetWare网络中,客户需要访问某个类型的服务器,首先发送( )
A、 Rip
B、 Sap
C、 Gns
D、 Arp
54、SNMP依赖于( )工作
A、 IP
B、 ARP
C、 TCP
D、 UDP
55、关于HUB以下说**确的是( )
A、 HUB可以用来构建局域网
B、 一般HUB都具有路由功能
C、 HUB通常也叫集线器,一般可以作为地址翻译设备
D、 一台共享式以太网HUB下的所有PC属于同一个冲突域

楼主:
101.IGRP协议的综合路由权包括(多选)(   )
A、   带宽
B、   时延
C、   跳数
D、   可靠性
E、   负载
F、   最大传输单元
102.动态路由协议相比静态路由协议(多选)(   )
A、带宽占用少
B、简单
C、路由器能自动发现网络变化
D、路由器能自动计算新的路由
103.RIP协议是基于(   )
A、UDP
B、TCP
C、ICMP
D、Raw   IP
104.因为在生成路由表过程中,OSPF协议需要进行复杂的SPF算法来计算网络拓扑结构,所以相对于距离矢量路由选择协议来说,它需要更大的开销,更多的延迟,更高的CPU占用率。(   )
A、true
B、false
105.(   )命令查看一些接口的信息,包括接口的花费、状态、类型、优先级等
A、show   ip   ospf
B、show   ip   ospf   error
C、show   ip   ospf   interface
D、show   ip   ospf   enighbor
106.(   )命令显示OSPF在接收报文时记录的所发生的错误(   )
A、   show   ip   ospf
B、   show   ip   ospf   error
C、   show   ip   ospf   intterface
D、   show   ip   ospf   neighbor
107.下面关于1000兆以太网口的描述正确的是(多选)(   )
A、1000M以太网可以提供全双工/半双工通信
B、1000M以太网的物理介质可以采用5类以上双绞线、单模/多模光纤
C、1000M以太网有自动协商功能,可以与低速以太网之间协商速率
D、在同一冲突域中,千兆以太网允许中继器互链
108.以太网中,是根据(   )地址来区分不同的设备的(   )
A、   IP地址
B、   MAC地址
C、   IPX地址
D、   LLC地址
109.华为S2403交换机基于STF特性设置的参数:(多选)(   )
A、   Bridge   Priority(交换机优先级)
B、   Hellow   Time   (根桥交换机向外发送配置报文的时间间隔)
C、   Max   Age   Time   (最大老化时间)
D、   Forward   Time   (端口状态转换时间)
E、   Port   Path   Cost   (端口路径值)
F、   Port   Priority(端口优先级)
110.Quidway路由器在执行数据包转发时,下列哪些项没有发生变化(假定没有使用地址转换技术)(   )
A、   原端口号
B、   目的端口号
C、   原网络地址
D、   目的网络地址
E、   原MAC地址
F、   目的MAC地址
111.下面哪些协议属于OSI参考模型第七层?(多选)(   )
A、   FTP
B、   SPX
C、   Telnet
D、   PPP
E、   TCP
F、   IGMP
112.和交换电路相比,分组交换的时延小(   )
A、   true
B、   false
113.   ISO提出OSI的关键是(   )
A、网络互联
B、网络分层
C、七层模型
D、制定标准
114.局域网常用设备有:(多选)(   )
A、   线缆,如光纤、双绞线、同轴电缆等
B、   集线器
C、   MODEM
D、   路由器
115.RFC文档是下面哪一个标准的工作文件(   )
A、   ISO
B、   ITU
C、   IETF
D、   IEEE
116.可路由协议的网络地址由哪两部分组成(   )
A、   网络地址和主机地址
B、   主机地址和网络掩码
C、   网络地址和网络掩码
117.IP地址190.233.27.13/16所在的网段地址是(   )
A、190.0.0.0
B、190.233.0.0
C、190.233.27.0
D、190.233.27.1
118.下面哪一些选项是物理层的基本功能:(多选)(   )
A、   在终端设备之间传送比特流
B、   建立、维护虚电路,进行差错校验和流量控制
C、   定义电压、接口、线缆标准、传输距离等特性
119.Traceroute功能是(   )(多选)(   )
A、   用于检查网管工作是否正常
B、   用于检查网络连接是否可通
C、   用于分析网络在哪里出现了问题
120.TCP、UDP、SPX属于OSI的   (   )
A、   网络层
B、   传输层
C、   会话层
D、   表示层
121.关于IP报文头的TTL字段,以下说**确的有(   )(多选)
A、   TTL的最大可能值是65535
B、   在正常情况下,路由器不应该从接口收到TTL=0的报文
C、   TTL主要是为了防止IP报文在网络中的循环转发,浪费网络带宽
D、   IP报文每经过一个网络设备,包括Hub、LAN   SWITCH和路由器,TTL值都会被减去一定的数值
122.给您分配一个B类IP网络172.16.0.0,子网掩码255.255.255.192,则您可以利用的网络数为(   ),每个网段最大主机数(   )
A、512   126
B、1022   62
C、1024   62
D、256   254
E、192   254
123.下列所述的哪些是ICMP协议的功能?(多选)(   )
A、   报告TCP连接超时信息
B、   重定向UDP消息
C、   转发SNMP数据
D、   查找子网掩码
E、   报告路由更新错误信息
124.如果C类子网的掩码为255.255.255.240,则包含的子网位数、子网数目、每个子网中的主机数目正确的是(   )
A、2   2   2
B、3   6   30
C、4   14   14
D、5   30   6
125.10.1.0.1/17的广播地址是(   )
A、10.1.128.255
B、10.1.63.255
C、10.1.127.255
D、10.1.126.255
126.您在Quidway路由器上配置IPX/SPX网络时,必须配置的命令有哪些?(多选)(   )
A、   接口封装类型
B、   路径负载均衡
C、   接口网络号
D、   启动IPX进程
127.下列哪些技术有助于减少路由环路   (   )
A、   直接交换
B、   采用链路状态路由协议
C、   水平分割
D、   保持间隔
E、   定义最大跳数
F、   路由中毒
128.在运行win98的计算机中配置网关类似于在路由器上配置(   )
A、   直接路由
B、   默认路由
C、   动态路由
D、   间接路由

网友A:
有没有答案?

网友B:
这题目还挺全的

网友C:
这应该是做路由器开发岗位的试题

网友D:
这题目也太专业了啊,学校学的那点东西早扔了,要是能把这做完也算伸了啊

网友A:
收藏了,以后应该能用到

网友E:
以后找工作应该能够用上,收藏了

网友C:
貌似都是与网络有关的

网友E:
应该是软件开发岗位的

网友A:
每年的笔试试题似乎都差不多,很有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