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分配问题

楼主(2012-04-23):
#include<iostream>#include<assert.h>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main()
{

char
*ptr;

if((ptr=(char*)malloc(0))==NULL)
        cout
<<"bad pointer"<<endl;

        cout
<<"valid pointer"<<endl;
    system(
"pause");
}

以上这段代码输出的是一个合法的指针,但是这样的指针有什么用呢,应该不能在里面存储东西吧。如果是这样为啥还让这种赋值合法呢?

网友A:
malloc(0),是有用的,比如判断堆空间,还可以防止指针被乱用。这么一小段东西,还有很多用途的,只是你还没学到。

网友B:
标准的诀窍在于 假如该功能是由使用者决定使用方式. 那么标准就要提供基础的方式 而不是做限制.
假如你想让 malloc(0)失败. 你只需要自己封一层即可.
但是如果标准要求实现的malloc(0)是失败的.
那么你想他不失败 将会如何. 所以该种设计是一种更合理的做法.

网友C:
malloc(0)是返回 非NULL, 无论标准c++ ,还是 vs工具,但是确实没有意义

网友D:
malloc(0),不建议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