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相整流桥的问题

楼主(2012-04-23):
问题嘛 出在今天去别人厂里测谐波 然后用钳形万用表测量电流时单位为A A相120+ B相140+ C相180+ N线居然也有180 按照正常N线电流不会这么大 后来就发现了说是开关电源 有可能影响 就是想问问 当我单相进整流桥 带负载时 你电流总得出来吧 那回到交流侧那个电流怎么算 是多大 是1/2Id?

楼主:
另附一个类似的零线电流大于火线电流链接  这个是别人的 最后结论是3次谐波
http://blog.gkong.com/more.asp?id=39434&name=zhibinliu
麻烦大侠 指点一二

网友A:
三相电路的三次谐波叠加,零线上的谐波电流可能大于相电流最大的一相。
三次谐波的危害很大,比如三相电力变压器必须有一侧接成三角形,一般是在高压侧,电压应力高的一踏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