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时序分析结果求帮忙

楼主(2012-04-23):
我又来求教了,嘿嘿。
我用PlanAhead在place&route后做时序分析,报告有一系列的path不符合timing,下面就是其中一个,出现了这样不符合timing的path,我如何做才能消除它们?

楼主:
出问题的部分时钟频率只有61.44MHz,应该也不是很高吧,为什么会不符合timing约束呢?
走线长?
组合逻辑太复杂?
还是其他原因?
我还是个新手,上面的数据我大概能够看懂,但是对大小没有什么概念,高手们麻烦帮忙看下,哪些值偏大,(我自己感觉skew有点大,是不是不正常?),我该如何去修改我的设计。

网友A:
从报告上看这条路径
delay 有8ns左右
skew  也有8ns左右
从BRAM出来的到DSP48的数跨时钟域了?

网友A:
BRAM出来的数直接送DSP48?
如果是,可以尝试将BRAM出来的数打一拍到二拍在送DSP48试试。

网友B:
兄弟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感谢Backkom80
最近我的很多帖子都是您帮忙回复的,对我的帮助很大!
感谢您的再次帮助!

我不太理解跨时钟域的概念,不过我的确用到了2个时钟。
BRAM模块被MCU和DSP(不是DSP48,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模块)共享,但不会在同一时间同时访问。而MCU和DSP使用的时钟一个是61.44MHz一个是100MHz,这2个时钟通过一些组合电路切换,这样算是跨时钟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我只是个新人菜鸟,应该不是说我吧?
说的是Backkom80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呵呵,最近项目有点紧,来的少了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mcu 和dsp共享一片BRAM,只不过是一会是60M的时钟操作,一会是100M的时钟操作?

BRAM生成的是何种BRAM,似乎是单端口的RAM?

网友C:
这样啊,
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B:
额,我只是个新人菜鸟,应该不是说我吧?
说的是Backkom80 ?

嗯.你没有搞错.

网友D:
组合逻辑切换时钟的时候,无法满足100Mhz时钟的要求。因此有该问题

楼主:
感谢帮助,问题解决了。
可能的确是因为用组合电路去切换时钟引起的问题,我尝试着用双口RAM来代替现在的单口RAM的方案,再次进行时序分析,原来报错的几条PATH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