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上**圆圈里一个N是哪个公司的芯片

楼主(2012-04-23):
如题,芯片上就两行数字,上面一行358,下面一行824,不知道什么芯片,求解

楼主:
求高手啊...

网友A:
国半?那个不是圆圈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塑封上凹进去一个圆形,然后圆里面有个N,我刚查了下不会是运放lm358吧,这颗芯片是用在频率转电压电路中

网友B(2013-02-04):
安森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