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作用?

楼主(2012-04-23):
图是典型的单相电源线滤波器的线路结构(摘自网络),所框红色区域是共模扼流圈。有若干疑问,请大家指教。
1.这种接法对共模干扰电流产生的磁通相互增加,极端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导致磁通饱和?磁通饱和了会发生神马情况?
2.该滤波结构的电路工作时,共模干扰电流的流向最终是不是通过Y电容耦合到大地了?如果将后级Y电容拿掉,共模电感还能稳定发挥其作用吗?
3.这种结构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分别在P、N线路中串入了LC滤波电路,只是L通过共模电感的形式、C通过Y安规的形式出现在电路中?具体有哪些区别?
4.这里的共模电感,能否用感抗计算公式2*Pi*f*L粗略估算整个滤波效果?
5.为让电路系统过一些认证,将这种线路结构用于DC电源线路中是否可行?
6.X电容、Y电容在某些对纹波电流要求不高的场合是否可以互换?

网友A:
这种电路结构有成熟的芯片,可以用在直流的电源线路中。